B6充6S电结果烧了个12V5A电源

楼主(2012-04-29):
一直用3S电,前天朋友拿个6S让我帮忙充下,3000MA左右的,我设置3A电流充电,B6自动设置2.2A充了5分钟不亮了,还以为B6坏了,结果发现12V5A电源也不亮了,换个电源B6又正常了,烧掉的电源很烫,不知其原因!

网友A:
还什么原因我晕 明显电源不过关啊

网友:
6S要先用1A试试看看负载,3A冲6S,5A电源其实是满负荷

网友B:
12v5a不够用呗

网友C:
12v 5a效率算9成才54w,你6s冲到24v时2.2a就50w了。
开关电源最少要100w吧。现在1kw才150不到

网友D:
开关电源自身没有过流保护功能,过热歇菜了。

网友E:
外接电源质量问题,或电源的最大功率是虚标的

网友F:
made in china的电源,普遍虚标。
一般买这种以功率为重要指标的电器,普遍预大40%

网友G:
那么大的充电电流,电源适配器起码要10A的,5A明显不够

网友H:
电源质量不好,B6最大功率就50W,配大电源功率也大不了·。我一直用5A的电源最大功率冲也没什么事,还是山寨版的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