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青】一直都懒没拍照,拍几张DIY夜航灯+近500起落的FY450Pro

楼主(2012-04-29):
先补几张效果图,没有三脚架照的不好,凑合看~~~因为led亮度不一,所以大桨转起来并不是很明显,但在暗处还是很清楚的
不过桨面上有了光,远一点也还是看不清桨平面方向,比如后倾前倾都是椭圆,就不容易分辨,还是要看脚架和尾管地~~

搞了两天,终于搞定了夜航桨,都是学习老鸟的经验
旋翼头安装CR2032电池座,3.7V对LED来说可能高了点,但是也没加电阻,一边并联了4个led,电流多少能小点
led是废旧手机里拆出来的,为了晚上看得清楚都选用了白色
没有破坏原有玻纤桨,只是用细漆包线把led并联在一起,再沿着大桨前缘引到中联,然后用宽透明胶带沿着大桨边缘仔细贴好,注意没有气泡以减少风阻。
因为看清姿态主要是视线以上,所以led安装在大桨下面,这样飞高了正好能看清,而led是贴边缘安装的,低于视线的时候,也能看到淡淡的光环
原本想偷懒只装一边,另一边配平的,结果测试了发现转起来视线以上还好都能看到,视线一下是个半圈光环,因为大桨转过去的时候,led被桨身挡住了。只好又把另一边也装上,不过要注意的是,一边的led安装在前缘,另一边是安装在后缘,这样才能保证大奖转动起来两侧都始终有led朝向自己,保证形成完整的光圈。
大桨打洞的安装方式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上下都能看到,但加工复杂了些,也怕影响桨身的强度。

装完仔细配平,但测试出现严重双桨,重新进行了调节,机身震动很小,和以前几乎没有区别,gy650感度依然是开到了100。
测试了6个电,没有出现问题,中联连接到大桨的细漆包线也没有甩开

好奇开了3D试一下,结果速度太快,JJ左歪右歪,有点控制不住的样子,尾巴也锁的不好,可能是大桨重心不一致的缘故吧,赶紧降落下来看看,细漆包线已经甩开了,看来这种方式供电,只能飞飞悬停航线,3D的话,配平和安装要求更严格一些。好在目前我的水平,也不需要翻~~~

一直比较懒,今天上点图

B6扩展板+并冲线一拖六充电,6快花牌都已经80+起落了,悬停还能达到7分钟左右,中点油门40,螺距+6

来张合影,2801pro+飞跃450pro,一直就是这JJ,近500电了,状态还可以,虚位大了

被我惨炸的控,3D开关自己换过了,原厂的10米,这个只要1米~~炸控原因是蹲下后起来控带脱钩,悲催的是我炸控第二天就有模友提醒要注意这个问题,现在都是换电时把控摘下来放地上

左下角也伤了一点点

中联供电导线

一侧装在大桨前缘的led,这四个是原来就连在一起的,亮度低了些

另一侧大桨后缘的led,这四个全靠手工焊接并联,好在买了焊台,不然够累死了~~~,其中一个亮度很高,另三个有点暗

细漆包线沿大桨前缘布线,宽胶带伺候

楼主:
自沙~~~~~~~继续

后缘的led,纯手工并联,累啊,一颗亮度明显高些

前缘的led,亮度低了点,不过晚上能看清

整体效果,白天看起来不明显,主要是看个思路,两面的led要分别装在前缘和后缘,保证转起来能同时朝向自己,大桨打洞的话,装哪里都行的

CR2032供电,小卡子换电池很方便的说,也不用装开关

魔术贴粘在尾舵下的电显,飞行中可以悬在头顶看看电压,一直设为悬停3.6报警,下来正好3.7.一般电显都有误差,要用表量一下在设定

左侧脚架,红色灯条

右侧脚架,蓝色灯条

尾巴,应该是白色,但我用的绿色,这些灯条都是12V的,直接把所有灯条并联后接到电显的插针上,很方便

楼主:
功臣,装机以来一直活着的山寨9257,只要65米!性能和速度都不错,中间挂过一次电刷,拆开了掰一掰靠到整流子上了,至今还是健在,大家都说我RP爆棚,山寨9257可以用这么久~~~

肚子下面,几组线都是连接灯带的,多留了些长度以便日后维护

左侧总览,下面是电显延长线,原本装在肚子里面,后来断了接头,直接在外面挂了一条,省的拆开侧板了,懒~~~~

机身右侧,虽然几根电机线甩出来了,但调机时懒,从来没拔过~~~我对安全一直还是很注意的,不过这点上一直较懒~~~
后面扎带绑着的是接收的7、8通道,本想用来控制灯光,但由于没有废的舵机电路板,就一直空着了

飞跃虚位巨大的尾巴,捏着尾桨晃动,中间的滑套左右旷量可达1.5mm!不过锁尾一直很好的说~~~感度100无金鱼,感度60也能锁住!RP?
装机以来,除了有一次地面试机塑料L臂断裂换了金属的外,尾巴从未拆过,也从未出过问题
尾桨夹上的伤,就是L臂断裂时蹭的~~~本来买了尾巴全套金属件,但由于一直正常,也就一直没换上去,准备坏了再换

来两张正面照~~这种蓝色大齿盘感觉塑料材质不如白色的韧性好~~~

最后一张,随便照照~~~

网友A:
夜航,荧光贴纸不行么?这么弄很麻烦噢,不过还是赞赞lz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航,荧光贴纸不行么?这么弄很麻烦噢,不过还是赞赞lz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荧光贴纸、荧光漆等省事的办法早就试过了,根本看不清,而且荧光的东西要吸光,更麻烦,只有主动发光的才有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视频~~

我比较懒,贴视频太麻烦,哈哈,效果和坛子里前辈弄得差不多,分辨姿态木有问题,但是由于大桨平衡和接线的缘故,不能开3D,转速太高受不了,怕东西射出来

以后有时间了,再折腾把电和led统统嵌入大桨的夜航灯,估计那时候好歹也连到能翻个跟头啥的了,呵呵

网友:
装机中,所以对布线比较关注。攒一个lz的布线。

我的电调是好盈飞腾40A,也是装机头里面,不过我的电调貌似比机机宽,侧板合不了。
lz的的电调是什么,看起来跟机机的宽度刚好。

楼主:
LS的,和你一样,确实宽了,但是我翻过一些帖子,最后直接锁紧侧板就行,碳板有一定弹性没事的

需要注意的是,要在电调两侧和碳板接触的地方垫点东西把电调的热缩皮和碳板隔开,比如剪成段的小扎带,以免碳板磨坏电调外皮导致短路,很危险的!

网友:
这个飞3D应该很酷啊。

楼主:
3D不会啊

网友:
太牛逼了  人才啊·····
太有才了···  直升机都给你搞定了  汗

网友:
夜光浆很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