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时间给冲床加自动气动装置

楼主(2012-04-29):
人力踩踏太辛苦,有时候推不到位就踩下了,造成切断原料长短不一,废料太多,产量不高。综合考虑后还是改装吧,如图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很宝贵的经验.也是很需要胸怀的举动..佩服

网友A:
我对汽源件没有概念....气源控制不知道原理是怎么样?

网友:
没看到冲床.那个铁疙瘩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汽源件没有概念....气源控制不知道原理是怎么样?

空气压缩机---气压表---油雾器---电磁阀----控制开关---气缸---缓冲器

网友:
控制电磁阀的开关直接控制脚踏开关应该更简单吧???

楼主:
我这个是24V直流电接地,推料到限位通电,电磁阀工作送气,气缸向下伸出顶到冲床踏板才断料,不用人踩,就知道往前推到限位就行,比人工快多了

网友B:
别人的是装在离合器那里的啊,楼主怎么装在脚踏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的是装在离合器那里的啊,楼主怎么装在脚踏那
我也觉得有点。。。。不过还是比人踩的省力,但安全不知道可靠否啊,万一不小心碰到开关,或者开关失灵,手又在模具边上就危险了。

网友:
不要这样用危险,建议 (人脚踏+工件到位)然后离合器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玩的是原生态,换位置脚会不舒服的。哈!哈!

楼主:
我已经试机好了,安全第一,人在左边,手根本碰不到冲模,拆开模具,还可以单冲,接上地线就可以连冲

网友:
楼主冲啥产品?我有16吨上海二段,没有披露活源,尽是5.6百元的小活,不够装模具的

网友:
模具上加个自动送料和料盒与跑道然后与自动车连接----DY流水线。

楼主:
现在没什么单子,闷得慌,瞎折腾吧

网友:
好像太危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