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911玩了2个月了,想要买个小6通,求推荐

楼主(2012-04-29):
911-->小六通-->450

我准备的方向。。

1.求推荐一个遥控器。最好能兼顾到以后的450。。

2.求推荐一个小六通。

3.求推荐模拟器。。顺便问一下。模拟器用的什么遥控器?还要单独买吗?

网友:
1.futaba 6-10通
2.minicp
3.凤凰模拟器,加转换线可配futaba的控

网友:
1.DX8
2.MCPX
3.凤凰模拟器,

楼主:
好吧。。。谢谢L上2位。。。我现在还在实习。。没有这么多的钱啊。。。
Mini CP +DEVO7 肿么样?
关键还是控的问题。
不知道DEVO7,肿么样啊?以后450 可以吗?

不过貌似d7 大家说不太好。D10 和D8S肿么样?

还有genius cp 和mini cp 有什么区别?

genius cp 貌似还支持2801 ,可以考虑吗?

网友:
MCPX用原配控玩够了,以后再升级控。FBL价钱便宜和MCPX差不多,以后再升级控。CP机根本就不需要设置

网友:
如果是为了上450,小6通就没必要了,直接上4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L上2位。。。我现在还在实习。。没有这么多的钱啊。。。
Mini CP +DEVO7 肿么样?
关键还是控的问题。
不知道DEVO7,肿么样啊?以后450 可以吗?

不过貌似d7 大家说不太好。D10 和D8S肿么样?
...

G CP和M CP的机身结构完全不一样~~~
G CP有28系列控是因为G CP分两个版本的板子,D板和2板~~~

网友:
1.求推荐一个遥控器。最好能兼顾到以后的450。。
有钱T8FG,没钱Devo10

2.求推荐一个小六通。
有钱mcpx,没钱mini cp 或者120d02s

3.求推荐模拟器。。顺便问一下。模拟器用的什么遥控器?还要单独买吗?
九合一就可以了,硬件支持凤凰3.0足够。模拟器其实就是个加密狗连上你的控就可以玩了。

网友:
先买彩票吧

网友:
学习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

网友:
我玩完911后入了G CP +2801

网友:
哈哈,我玩了一周911,就上六通机了,911玩起来没劲

网友(2012-06-02):
mini cp 装大电池好装,我把G CP 换了M CP
不想大机,DEVO 7 就够用,要面了还是DEVO 10或以上

网友:
华Mini CP +DEVO7

网友(2012-07-05):
华Mini CP +DEVO10 改装换个6mm尾电机就够了 d10控够玩450

华G CP+DEVO10  也行,但是GCP 需要升级主电无刷,原电机飞3d太累,Mcp 不用升级,市面上mcp比gcp贵,因为后者得升级无刷然后才够3d动力,但是后者需要一定调机能力,换无刷后调不好机不如mcp省事

个人还是推荐GCP 因为动力好,无刷电机的寿命也比MCP的长的多虽然综合价钱多于mcp

d10控的问题是我潜水一段时间得出的结论,这个控+接受足够飞450 楼主可放心

我发现这论坛 迷你机的信息很少,所以 就发言了。

网友:
看楼主的知识不算多 我就在告诉你一些我积累的

gcp 不建议原厂升级主电无刷,因为动力越猛,炸的越狠。

刚从4通过度到 6通 gcp 原电机是不错的选择,动力小易适应,炸机成本相对低一些~

所以建议适应6通后,练习悬停到电机报销为止,然后购买升级电机+电调,找贴自己动手升级。这个过程积累对6通机的知识。

由于机小,比较耐炸,所以建议楼主大胆调机多多动手,自己调机之前,保留下调机前,机机各方面具体参数包括控的参数。

已报没调好 随时还原,心里方面 有保命一招 呵呵

网友A:
开始 我打算 入 华的 02s 迷你机 后来发现这个飞机不是最小的,稍稍遗憾下,没有购买
lz cp练习好悬停后,可把机出手,然后购买02s cp机是练习入门机,02s不是入门机,需要一定操作。
以上级贴 纯属个人建议 可喷可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