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砸飞轮059(大伟力)原装充电器,鄙视垃圾

楼主(2012-04-29):
电池 狮子 7.4 900 25

用伟力的充电器 冲出来后 用电显检测

一个4.29 一个4.09

总有一天要暴。

怒气之下 砸掉充电器

山寨的伤。。。

网友:

这廉价JJ是设计给新手用的。
原厂锂铁电容忍度较高,过放也不会大肚子,
不平衡也没大问题,可以飞就行。

我还未见过廉价套机的原厂充电器的平衡有精度的。
但可让新手用最低成本过过电直瘾。

这玩具级的锤子JJ高手会看不上。
而百多元的B6平衡精度也不够好,
估计最小要UN-A6配好电源,全套约六百元的才免强可以了。
但有人会愿意为这玩具花这钱吗?
而会买A6用的也不是新手了。

愿LZ早日升级玩航模级的JJ,
不用再为这些玩具纠缠了。

陈伯

楼主:
回复 藤椅 rogermhchan95 的帖子

嗯  精度起码要4.21左右吧。 直接4.29了

最近想入B6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冲动了吧?
用电显来测量电压的?
电显的精度有没有核实过呢?
是不是电显自身的测量差异造成的呢?
低价位的电显,其内部的采样电阻都是用3位数表注的,不是采用的高精度的电阻。
低价的用于采样电路的电阻,自身误差都有10%哪!
高精度电阻的价格往往需要1元多一个,自身误差被控制在1%以内的哦!
老兄您起码也该弄个4位半的数字表来检测才是,4位半万用表的精度比电显高多了。
真要是如您所说的误差那么多,也只要自己换几个精密电阻来校准一下充电器就成了。

都是花自己的血汗钱买来的啊!何必砸掉它呢?

要知道B6也没有您想象得那么完美!
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懂电路 不懂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精度起码要4.21左右吧。 直接4.29了

最近想入B6

我在用B6。

B6平衡需时甚久,你要有耐性。
平衡精度一般,但够用。
这充电机性价比高,但不要有太高期望。

B6山寨货很多,质量参差,都说是正品,小心。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精度起码要4.21左右吧。 直接4.29了

最近想入B6

还是上个A6吧。我是因为还有车动力是镍氢才买的B6

网友(2012-08-10):
学习了  看来以后买东西还是要向老鸟多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