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氩弧焊会焊得那么黑?

楼主(2012-04-29):
还是小白一个,上次在chensibo大哥,ziyp大哥的热心帮助下焊枪出气大的问题终解决了,但现在问题又来了,60A电流
焊出来的工件成色,比一般电焊,焊出来的成色还要差好几倍,可以用难看死了来形容,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焊接工件的成色?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那根焊枪上的钨针起弧后好像一把喷火枪,有一次差点把火喷到手上,请问大家的氩弧焊枪起弧后都是不是这样的?
小白的问题真多,有时候都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

网友:
有开气吗?

网友:
氣體的時間可能短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调到2.5秒,

网友:
2.5秒保护可以,可能出气量小了,稍大一点试试,这要不断探索。

网友:
起弧以后,钨针离工件的距离尽可能近,当然不能接触到熔池,火苗跟黄豆粒那么大就比较理想了,如果距离远了,就是长长的火苗,还呼呼的有声音。这是要经过练习才能掌握好距离的,钨针尖距离熔池2-3毫米效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如前辈所讲的那样“长长的火苗,还呼呼的有声音”感觉氩弧焊枪就是一把喷火枪,请问ziyp前辈,发出长长的火苗时,我的焊枪是不是离工件远了?
但如果靠得工件太前的话又怕烧到钨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