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古老的驱动芯片L297.......................(已解决)

楼主(2012-04-29):
3颗297  全有问题

------------------------------------------------------------------------------------
想实验一下MACH,就找了些材料搭个驱动电路,(因同时中毒单片机,所以买的是单独的L298模块) 买L297及阻容元件自己搭棚
(虽然同时也搭了LPT的裸奔接口,没和PC联接。因为同时搭了555的发生器,双刀双子开关打算用来选电机正反转)

1,L297的使能,是高电平有效?
现在我这里,L297的第10脚始终只有0点几伏

2,L297的第16脚,有一个阻容回路,这个RC频率和什么有关? (我手头没有相应参数的元件,随便换了其它的)
网上资料给出的是3300pf 和 22kΩ   ,我用的是0.022uf的瓷片

3,555电路,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怎样判断电路已经起振?
      出于减慢速度的考虑,我打算把555的RC频率做在20hz左右,现在担心电路根本没有起振

网友A:
回复 楼主:

10脚使能,低电平时输出为0;
16脚斩波频率输入端,RC参数与此相关;
555电路输出接小耳机吧,起振能听到声音的。

网友B:
既然也弄单片机,直接用单片机产生脉冲不就行了、

L297与L298的应用资料,网络上很多,搜索一下吧

对于新手,想折腾的最简单有效方法是买全集成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来DIY,这样问题相对会少一些

网友:
L297和L298的pdf资料下 载如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cn/d ... 690A8&file=0289\l297_894498.pdf

http://www.alldatasheet.com.cn/d ... D8BBA&file=0058\l298_44277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脚使能,低电平时输出为0;
16脚斩波频率输入端,RC参数与此相关;
555电路输出接小耳机吧,起振能听到声音的。

感谢指教
L297对斩波频率是什么要求??  斩波频率 对运动控制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也弄单片机,直接用单片机产生脉冲不就行了、

L297与L298的应用资料,网络上很多,搜索一下吧

对于新手,想折腾的最简单有效方法是买全集成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来DIY,这样问题相对会少一些

单片机 还没开始学呢    纯属不幸中毒
这样折腾 确实够蛋疼

楼主:
谢谢,已经下了

网友C:
标题

我在搞thb6128,算是会集成了,但对我等小白菜还是难度不小。。。现在在搞pc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搞thb6128,算是会集成了,但对我等小白菜还是难度不小。。。现在在搞pcb

羡慕您啊

楼主:
L297对斩波频率是什么要求??  斩波频率 对运动控制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L297对斩波频率是什么要求??  斩波频率 对运动控制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影响?

斩波就是输出电流达到额定值后关闭输出,在下一个振荡周期开始重新导通(所以输出都是要加继流二极管的),故斩波频率不要太高太低就行,这个斩波频率只要不是太离谱对运动控制的最终结果是没啥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就是输出电流达到额定值后关闭输出,在下一个振荡周期开始重新导通(所以输出都是要加继流二极管的),故斩波频率不要太高太低就行,这个斩波频率只要不是太离谱对运动控制的最终结果是没啥影响的。

有点明白了

网友D:
难度不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度不小 。

感谢关注

网友:
L297没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