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贼船~~已入mini cp + devo10,特改名谢过

楼主(2012-04-29):
FY450pro+2801pro飞了近500电了,四面差不多,正在练小航线,3D根本不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117260扔一边好久了,觉得有点无聊了,改完倒飞也没太动过,还是450出勤率最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6635
450折腾了夜航桨之类的,晚上有空飞飞挺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1201&;page=1&extra=page%3D1#pid7789552

买机欲上来了,准备弄套mini cp扔单位休闲,听说新的DEVO10手感不错,量足又不算贵,准备同时再备个DEVO的接收N年以后上大机用,
虽然DEVO不算什么好控,但花壳儿的控一直比它家的JJ口碑好多了,还是挺稳定的,2801用下来也感觉不错,想必DEVO将来用于550之类的也够用了

特求各位玩小鸡的建议,MCPX太贵不准备入了,而且弄它还要入更好的控~~~
手头的2801要在家里用,所以也不能入GCP一控多机了,故这两款暂不考虑

问问mini CP + DEVO 10 需要备点什么易损件,电池副厂的哪种好些,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么~~如果我的方案不合理,给点建议,谢啦

网友A:
 你这个水平  除了换无刷基本不用买什么配件了  多买点电池!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DEVO10。DEVO7就OK了。。。MINI CP不耐摔,而且3D反而不比G-CP。所以,G-CP和DEVO7就足矣

网友:
建议devo10,测试一下如果性能可靠,把2801出了。

gcp不建议改无刷,原厂电机飞吧,坏了就换,也不是很贵。

网友:
MINI CP +D10 我就用的这配置 感觉不错 不过个人是新手 悬停可以 航线学习中
更正楼上的错误 GENIUS CP 不支持DEVO系列控
D7虽说手感上和D10差不多 不过楼主以后打算飞大机的话 建议直接D10吧 毕竟多3个通道 点阵屏幕 要比D7的 数字屏要好
M CP 比较耗电 建议改主无刷配7mm尾电机 楼主可以看下 bolt的产品 和聪少的产品
电池 我用的400mah的电池 感觉还不错 不过我用的是原装的强磁电机 不知换了无刷后 会如何
目前就这样吧 悬停的话 也没啥特别易损的 舵机相对一扫齿 买点齿轮备着吧 第一 现在齿轮不产了 趁早买 以后怕是没有了 第二 原厂的舵机很贵 60一个 炸不起 有没有替代品
脚架加固下 或者备两个 主轴 尾杆啥的 我还没炸坏过 不过我用的相同尺寸的碳纤棒和管材 坏了 自己切一段 换上就完事 比原厂件便宜很多
MINI CP的机头罩 设计有缺 陷 炸机时 容易上翻 头罩下缘会刮到主板上的电感元件(主板右下角有一个小线圈) 如果刮掉了 主板就只能返厂维修
楼主可以翻翻帖子 很多模友都有对策

网友B:
楼主和我的步伐差不多啊,在坛里发了很多关于mini cp的帖子,百度也都看两遍了,呵呵,褒贬不一,我选择的是8s套装,还没有下手,估计,今天是最后的坚持,明早就下手了

网友:
有2801还上什么Devo10,完全没意义!
搞个GCP吧,有wk版本的

楼主:
谢楼上各位了,意见都很中肯

确实有2801了,弄个D10是准备在单位没事时玩玩mini cp,总不能把空带来带去啊。CP准备练练简单翻,毕竟小鸡无鸭梨~~熟悉了再翻450
再入个D接受,如果将来上大JJ就用这控了,不买更好的控了,因为觉得没啥必要

8s那个彩屏实在是觉得没意义的说,据说D控的轴承摇杆很爽,也想体验下

看来电池、舵机齿轮是必备品了,其他的,估计弄点九鸟配件改改差不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水平  除了换无刷基本不用买什么配件了  多买点电池!
画龙点睛

网友:
   楼上好邪恶呀~~就等着看炸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我的步伐差不多啊,在坛里发了很多关于mini cp的帖子,百度也都看两遍了,呵呵,褒贬不一,我选择的是8s套装,还没有下手,估计,今天是最后的坚持,明早就下手了

8S?彩屏感觉很吞,同价格我会选devo10,别说还那么贵。

网友:
藤椅和地板都是生活在忽悠中的,可怜!!
其他楼的意见中肯。

网友:
DEVO10肯定是不错的。10通价格跟2801也相差不几。不知道接收价格怎么样,没过多关注。MINI CP听说更合适新手,我看你飞450也有经验了,可以省个控钱,就用2801入GCP。配件基本都通用,前两天你也关注了我的贴了。GCP处理中。配件还是有一些。LZ如果还考虑,可以联系我的。呵呵·

楼主:
顶-下.继续收集意见

网友:
标题

接收器以后用?电子的能保值?
我现在450c当静态观赏
G-cp加D 7  无刷主电机家中练
等练好了 D10也该贬值了吧

网友:
mini耗电大啊
LZ的水平,飞mini也太丢人了吧

网友:
同样纠结与gcp和mini cp。围观

网友:
不错!

我就是办公室飞!
要改无刷!买大电池!!
有刷的发热大,锁尾不好!
G-CP和DEVO7就足矣,性价比最高!@

网友:
早上冲动入了v120d02s半套,搭配devo10,纠结完毕。

网友:
我和楼主遭遇差不多前两天去模展直接收了V120D02s+D10,V120非常不错,应该不是CP一类能比,但是D10就比较失望了。感觉还不如2801看着好,那几个开关手感很一般,我现在用JR X2720的老控。比JR手感差远了,D10虽然有轴承但是老觉得手感有点怪,显示屏反应速度比较慢,据厂家说是内核用12S的程序有点慢,但我觉得是屏幕的反应速度太慢了,这个屏虽然有背光但是和JR的老控也不是一级别的。但是就是再怎么说也是点阵屏,比D7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