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改铣

楼主(2012-04-29):
   很久想买台台钻改成铣床用,本地五金店有卖13mm的小台钻,不知有没有改造成功的朋友,给个意见,谢谢!(图片借用淘宝上的)

网友A:
改成铣,精度很差,刚性很差,还是钻。

网友:
改的也要花钱的,还是直接买台质量一般的便宜的小铣床吧。

网友:
打个孔都晃荡,改铣还是省省吧

网友:
这个改了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铣,精度很差,刚性很差,还是钻。

顶楼上的,说得很对!!!!
LZ若真先把一般的钻床改成铣床,也是可以改的,但是改起来很麻烦,也很浪费米,还是直接买一台小铣比较好!!!!!因为钻改铣,首先要改主轴,然后还要该工作台的传动方式!!!

网友:
买个老工业级的改还靠谱  这个当钻床用都吃力

网友:
楼主的这款钻,机头不能升降,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垃圾货改出来也是垃圾铣

网友:
就这个台钻,两百多一点,改铣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

叶工这么详细的钻改铣的帖子不好好参考,在这里问个啥啊?你觉得你的钻改铣有前途吗?

网友:
钻改铣   立柱至少要90mm直径以上才有点意义

网友:
我改了一个,震动的太厉害,又改回钻了

楼主:
看来不成功了,有空到二手市场看看能淘个不,谢谢楼上各位意见。

网友:
现在有些工厂生产的钻床,连它的本职工作钻孔都钻不好,还改铣床!

网友:
我就是不听劝把一台这样的钻改了

网友:
铣木头总可以吧

网友:
钢性不够

网友:
用这个钻来改铣,要达到铣功能能够用用的话,基本上只有磁电开关还能利用了。

网友(2013-03-23):
正在考虑上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