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雕刻机第4刀又出现问题(有劳各位了,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4-29):
真是多灾多难,什么问题都让我遇到了,不知其他毒友有没有这多灾多难的经历。

在进行第4刀试雕是发现Y轴换向后有停顿的现象,检查过程是把Y轴的电机和驱动器换到接口板A轴上接口上,没有停顿的现象,可排除是干扰、电机问题、驱动器问题、接线问题,初步判断接口板的光耦问题,但不知哪个光耦是Y轴的,无法下手。

http://www.tudou.com/v/8i6TuQfHSEo/&rpid=1766573&resourceId=1766573_04_05_99==.html

网友A:
光耦一般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回差自动补偿

网友:
估计没错的话,下面那排中间那两个就是Y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回差自动补偿

看看有没有设置回差

网友:
找那个是Y轴好找,晚上回来告说你,先去吃饭n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一般不容易出问题。

谢谢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回差自动补偿

因为我的Y 轴用同步带,正方形Y的方向小了0.1左右,所以我在Y 轴回差填上0.1MM,可能是自己出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设置回差

有设回差,是自己出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有劳各位大侠了。 买了几元的光耦就留着吧, 回差补偿这样填不知对不对?请帮一下忙。

网友D:
不要接口板,直接接并口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接口板,直接接并口试试啊,

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E:
可以设置那个 回差速率比,设置个50%-8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设置那个 回差速率比,设置个50%-80%都可以。

设置个50%-80是不是停顿的时间更长?

网友:
你设置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