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新手,小闪电,第一次

楼主(2012-04-29):
今天才有空将月初买回的小闪电拿到公园放,放之前一直在本坛做功课。小闪电是套装的,配置如下,电机2040 KV3835,50A无牌电调,花牌3S 11.1V 2200MAH,25C电池,430铜桨,GT3B遥控。跑了几圈下来,电机电调不太热,轴加了机油,漏水不多,我在软轴接口用热熔胶做了水道,引至船尾,在船尾放了纸巾,一加速水住船尾走,跑完一个电池,纸巾还没吸到多少水,其他地方没水。翻船两次,怕2.4G天线在水里面没信号,好在没有失控,离岸都不远,直接风动打舵吹回来了。 整体感觉速度有点慢,约40KM以下吧,会不会KV值太高了?另外,桨硬轴头部应该没用轴承,桨有点虚位,但很难拆,不知如何升级。一个人去跑的,没录像。

楼主:
忘记说了,第一次翻船竟然是放船抛出去时扔翻的,好在没人看见,太丑了

网友:
小闪电船型小了不稳,稍微有点浪有点风就容易翻就算是你升级了动力也很难操控。我的建议是新手先从65CM的O开始玩起比较好,如果你这条闪电真的有40KM那就算可以的了,小闪电速度过50KM就难操控了

楼主:
看来下一步要搞条O艇了。

网友:
3S 3800kv,没可能40左右,很爆了,起码70+,那么小的船啊
你可以试下32的桨,起步要慢点,缓缓加速

楼主:
可能是无牌电调不给力,还有船重了一点,包3S电池重800克。

网友:
40的这个速度确实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