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我的A6怎么了?

楼主(2012-04-29):
问下A6充电器怎么回复出厂设置
我的A6一开机第六节就显示4.41V高压报警,电池都没接呢啊,哪来的电压?

网友:
这个不是设置的问题,应该是坏了。

网友:
居然图片是火鸟啊,想起了那个神马小学的时候玩QQ幻想。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电路板一个10uf的电容脱焊

楼主:
仅供大家以后参考,最好是用不上,hehe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原因是电路板一个10uf的电容脱焊
 多少感觉到有点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