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的最大可能

楼主(2012-04-29):
YT450打转向后感觉稍稍的有些金鱼尾,不知道一般是否属于正常?我看尾部拉杆套在球头上的那个90°的连接件有点虚位,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吗?T8FG,感度35。锁尾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A:
LZ说的现象是回弹吧?

网友B:
我最近也被这金鱼尾折腾的,就是每换一次更顺滑,虚位更小的零件,就来一次金鱼尾,都是胡乱折腾好的,所以我感觉虚位小也会导致金鱼(虚位实际上可以在pid控制里起到延时的作用)

网友C:
我的飞越尾巴,虚位大得很,但是从无金鱼尾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但是换上虚位小,顺滑的零件,刹车很猛,突变螺距时锁的也比较好。就是金鱼尾郁闷死

楼主:
对的,藤椅说的回弹好像有这个现象,不知道回弹是怎么回事

网友D:
降低一点感度 就1点1点的降

网友E:
  陀螺仪延迟也有可能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我是调整尾部滑块的位置解决的

网友G:
金鱼尾就是调机基本功不扎实,没有一步一脚印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