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3 三轴.KK陀螺方向反向设置问题,急

楼主(2012-04-29):
KK飞控板
陀螺方向反向设置

1.)将ROLL 电位器旋转至0(德版固件及韩版2.4(包含2.0、2.1、2.2、2.3)版本固件逆时针拧,韩版1.5、1.6、1.7 固件顺时针拧)
2.)打开飞控板电源
3.)飞控板LED 灯快闪数下
4.)在发射机上,移动一下需要反相设置的陀螺仪相应的通道手柄
5.)飞控板LED 灯慢慢闪烁
6.)关闭飞控电源
7.)从步骤2.)开始重复设置其他需要反向设置的陀螺仪。设置完毕后,旋转
ROLL 电位器,恢复到原始位置(居中)

我根据以上步骤操作到第三步时,飞控板LED 灯没有快闪,好象没有反映。

“校准遥控器上微调的中立点”我没有调,因为我控是春天电子微调,不知道微调中点,为难!这对”KK陀螺方向反向设置“有影响吗?!!!

我三轴上是偏航陀螺反响(顺时针旋转3轴,舵机所关联的电机往顺时针倾斜,跟3轴转动方向一致,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吧!)

或者是舵机坏了!

网友:
是否想問方向舵的舵机反向問題?如果是的話,把舵機從ch4拔下,插上ch5就可解決。

楼主:
舵机没有反向啊,怎解?

内容舵机没有反向啊,怎解?

楼主:
大侠呢?

大侠呢?

楼主:
?

居然没人知道啊

楼主:
?!!!!

把舵機從ch4拔下,插到ch5后,KK上电,发射器上电后,发现ch4反向,陀螺感应正常,所以改ch4通道反向。
但是KK解锁反向了,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