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充电器

楼主(2012-04-29):
12S1P 8AH的大
电池
用啥
充电器
最快?PL8是不是比720要好?是12S1P,两个平衡口

网友A:
不知道0720i Duo3的输出口能不能串联,如果不能,你就只能整俩充电器了。
1420似乎是支持12S的,应该还可以。
但是8AH,似乎只能2C不到充电了。

网友B:
没有充电器支持一块单板12s同时充。12s制作时分成两个6s,使用时插上进行串联,充电时变成2个独立6s用0720的sync充电就好。这个配置即是目前hyperion大电池组绕开海运规则的解决办法,就是分离体包装。如下图,注意这个电池组有2个输出和平衡口,其中一个输出在使用时要串联。

网友C:
用专业的

楼主:
回甘道夫,我那电池是只有一个输出口,但是可以直接从平衡口引出来线,问题是两个6S是串联的 没有输出线可以拔掉,所以充电器会报错,PL8好不好?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