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刻字刀路问题

楼主(2012-04-29):
只会做浮雕刻字,那样太麻烦了,做凹字还得加工平面,有没有只加工字体的方法啊,用二维加工路径不会搞,只会三维的

像这样的小字怎么做刀路啊,我做出来的都是粗字

像这样的小字怎么做刀路啊,我做出来的都是粗字

网友:
三维会了二维应该更容易些。

楼主:
区域清楚老是出现下图中的提示,一直不知怎么搞的,我组合矢量不行,分离也不行,还有那个字都是双线的,怎么搞成单线的啊

网友A:
两维的话需要先将矢量全部分离,先出外部的轮廓,再出内部的圆圈刀路

网友:
好像文泰里面有单线字  研究了许久 我也没有搞定

在ArtCam里用V-Bit 雕刻好像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维的话需要先将矢量全部分离,先出外部的轮廓,再出内部的圆圈刀路

你这个是谣言吧,党**最近正抓谣言呢我一般是都组合矢量,这样只选一次做刀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域清楚老是出现下图中的提示,一直不知怎么搞的,我组合矢量不行,分离也不行,还有那个字都是双线的,怎么搞成单线的啊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字体的问题,你可以用那个绿十字工具诊断修复一下。
矢量内的区域清除刀路要求矢量是闭合的,且不能有相交的情况

网友:
不建议用单线方式雕刻,因为等于一个笔画的两边一边是顺铣床一边是逆铣效果不好。

网友:
先选分离全部  然后再分次的出刀路  注意每次选择的笔画不能用相交的

网友B:
抱歉  说错了 以上方法可能不适合你的字体   以上方法适合楷体-GB2312  你的是什么字体呀

网友:
板凳的字体是什么字体呀

楼主:
字体创艺简行楷的,是字体的是吗?多谢大夫和各位朋友了

网友:
标题

楼主按照大夫说的先试试
另外,字体加粗后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歉  说错了 以上方法可能不适合你的字体   以上方法适合楷体-GB2312  你的是什么字体呀

你这个也属于谣言 两个字还行,要是刻个《沁园春.雪》,做完刀路就吐血了

网友:
自己到字库网站多找几种字库,一个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原来这个也那么麻烦的啊?楼主你会浮雕不如直接就浮雕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也属于谣言 两个字还行,要是刻个《沁园春.雪》,做完刀路就吐血了

我的方法确实是有点笨  但 即使刻个沁园春雪也就是分两到三次出刀路  不至于吐血吧   平时刻个面板什么的也得是分几次才能出完刀路呀 刻沁园春雪 就是多按一会Shift

楼主:
确实如大夫说得,有的字体就是不行啊,一个字体打出的字有的行有的不行,还有把子还得分离了才行,那样是挺麻烦的啊

楼主:
谁那有能雕刻的字体啊,给说下,我找了好多都不行郁闷啊,大夫救急啊

楼主:
找到了,用微软的是可以,就是不怎么好看

网友D:
不知有无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