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直升机比较危险的错误,养成良好习惯

楼主(2012-04-29):
,建议老鸟多来分享一些出事故的心得,让新人能够少走弯路,减少损失。比如飞行后,要检查哪些部位,养成哪些习惯。

今天上午飞新装的500Efl pro,亚拓的无副翼系统。本来可以算是老鸟了,这次是几年不飞后再次入魔,有些事情大意了。

今天飞了一块电池后,感觉机头罩上有黑色和红色的粉末,球头上也有,电池线缆发现其中一根磨破,路出金属线。自认为是电池线缆和机头罩磨损所致,就研究了一下电池的安装,太偏上了,往下错位一下,电池全部被机头罩包裹,不和机头罩的边缘接触,应该没有问题了。

晚上回来检查飞机,发现十字盘的Radius连杆有磨损,恍然大悟,是电池的线缆和高速旋转的Radius连杆摩擦,两败俱伤,所幸没有在飞行的时候,出事故,连杆磨损不太大,电池线缆也没有磨断,赶紧定了新的Radius连杆。

在飞行前,一定要把飞机检查好,高速旋转的部分是否和其他部件有接触,否则很危险。

下回飞行要更仔细。

网友A:
学习了   有次在家试飞机 电机连接电调的线没有拔 控上的开关 不小心碰到了  那个恐怖啊 连滚带爬的跑开了

网友B:
十字盘的Radius连杆和电池的线缆在高速旋转的时候摩擦???
这个应该碰不到一起吧。。。

网友:
我的电池线都是放在J头那边的,安全点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才大意了啊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的Radius连杆和电池的线缆在高速旋转的时候摩擦???
这个应该碰不到一起吧。。。

楼主:
昨天发射电不足了,不过没有危险

一直偷懒,用Futaba遥控器的充电器给10c充电,由于换了3S 2200的电池,怎么冲也只能到10.8V。看了充电器,输出为9.6v,70ma,真奇怪,竟然还能充出一个10.8V来。

锂电池每片的工作电压为3.7V到4.2V,3s为11.1v到12.6V,而我一直在10.8V以下工作,就是每片最大才3.6,一直处于过放。

幸好遥控器放电不大,要不然上天也很危险。

昨天朋友用B6帮我冲到了12.5V。今后不能偷懒了,要把电池去出来用平衡充来充电了。

楼主:
开控前一定要锁定油门,还有控和飞机的加电顺序

这两天飞行,遇见几起没有锁定油门,飞机一下子转起来的情况,虽然现在电调都设置了缓起,但是飞机突然转起来还是挺吓人和危险的。

让飞机旋转起来的因素很多,不可能全部避免,比如控翻了,别人踢了一脚,自己鬼使神差的碰了一下......所以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最重要。

控要先开,后关,切记。一个其落后,一定养成习惯先把电池拔掉,再干别的事情,比如测电压什么的,防止鬼使神差的先关了控,飞机疯转起来。

最后,飞行节奏没有必要太快,每次飞行前后都慢条斯理地做一些事情,帮助大脑休息,思考回顾更有利于提高。

今天就啰嗦到这吧。

网友:
很有用,我是新手,来学习经验,安全第一最重要。

网友:
吓人啊!注意啊!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有次在家试飞机 电机连接电调的线没有拔 控上的开关 不小心碰到了  那个恐怖啊 连滚带爬的跑开了

敢情就是自己买了个电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飞行,遇见几起没有锁定油门,飞机一下子转起来的情况,虽然现在电调都设置了缓起,但是飞机突然转起来还是挺吓人和危险的。

让飞机旋转起来的因素很多,不可能全部避免,比如控翻了,别人踢了一脚,自己鬼 ...

1.失控保护一定要设置并进行测试,看是否有效
2.控一定要平放地下,不能立着放,即使有磨损也不要惋惜
3.养成JJ降落就打熄火的好习惯
4.勤检查,保持JJ良好状态

楼主:
11楼说的失控保护这两天好好研究一下,起飞地点要讲究

gxlat总结的太好了,有几个没有学过,得好好学习一下。
起飞地点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不平的地方上,尽量放在略微往前倾的坡上,这样尾巴就不容易打倒地面。有一次飞行,落在一个往后倾斜的草地上,结果尾桨把土地打出一个5厘米深的坑来,还好是土地,如果是水泥地面就残了。

当然,如果水平高了,降落的时候都是脚架的前面先着地,尾巴翘起来。起飞的时候也可以同样,但新手可没i有这样的本事,还得小心。

今天在河边飞行,起飞空间小,没注意,结果停在座椅副翼,结果落地的时候桨在座椅上空旋转,如果座椅再高一点,就出事故了。看来,飞行一定不能节奏太快,小心行得万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