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速电机变频设置

楼主(2012-04-29):
前段时间在本坛买了个12000转220v200hz的电机,接220v出3相220v1.8kw变频器,在默认设置下只能上10hz,高了就保护了,电机温度很高,此变频器无说明书了(有知道的能给发个电子档吗,谢谢)后来大概的把输出电压设置到110v,可以上200hz,转速很高,不知道实际多少转。  请问是不是变频设置不对还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网友:
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电机的具体性能参数没弄明白吧

网友:
主要应设置变频器的基频,没说明书不好弄。

网友:
基频要改,一般都设置的60Hz,用你这个电机要改到200Hz,找说明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