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进一个金属激光切割机 ,激光发生器功率1000w-2000w 左右,求高手推荐。

楼主(2012-04-30):
这些日子厂里扩大生产规模,准备进一台金属激光切割机,主要切割10mm以下碳钢,咨询了不少人,也给了不少建议,现在拿不定主意,突然想到论坛高手如云,请坛内高手给推荐一台性价比高些的机器

网友:
牛逼啊,我们实验室最近也想买激光切割机,不过去用来切蓝宝石薄片的,最多1mm,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切更厚的东西。
价格100W人民币。

网友:
国产的不稳定,经常得神经病的,价钱是很有竞争力。进口的要用扁担挑钱去付账....

网友:
我爱发明上看过一款水切割,好像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朋友買了一台切12mm鋼板的机子,美國的發生器,要4百多万。

楼主:
激光器配制,切割厚度,进口和国产不同的选项组合,报价差别也很大,差价就上百万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所以现在挑选的也很头疼 。

网友:
瑞士百超,德国通快,意大利萨瓦尼尼都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还有日本天田,三菱等
比利时LVD   的激光机也很不错,大概行程3000*2000?(忘了 ),功率4KW,GE-FANUC激光器

网友:
哇,有钱人啊

网友:
我有去外加工过6mm铝板,速度快价格便宜,就是割出来的东西不怎么好,可以说有点垃圾,估计老板就是买的国产的。

网友B:
首先给你建议,你是切割碳钢中厚板,只能用co2激光,不能用光纤激光
如果上不考虑成本只要质量那就是德国的通快,不用多界绍,也不用和其它任何机器比较,3015,2500w
国产的武汉:法利莱:配德国rofin 3000w激光器,选3015龙门机,不要等光程,价格大约220w,全套西门子电器系 统,亚特兰大齿条,力士罗线轨,他们的机器全身名牌都是好东西,但做工及组装就不说了,特别是板筋件就更不要看,建议买回来就拆掉,自己做,但他们的东西用料很足,有很大的改造空间。
            奔腾楚天:同样关键部件都是进口,自己组装,选他们的自动调焦切割头。价格大约260w。
深圳:大族:算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有自己的激光器但建议不要选用,还是配进口的,他们的机器整体性能很好。
另外co2的激光器有两种,板条式和轴快流,前者特点切割缝细,适用于薄板和中厚板,后者切割缝较宽适用于中厚板和厚板。当然主要还是看工艺。
建议不要选2000w的,2500w和3000w的是主流,以德国rofin的激光器为例价格相差不大。
至于工艺,等你买了,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给你建议,你是切割碳钢中厚板,只能用co2激光,不能用光纤激光
如果上不考虑成本只要质量那就是德国的通快,不用多界绍,也不用和其它任何机器比较,3015,2500w
国产的武汉:法利莱:配德国rofin 3000w激光器 ...
看来是懂行人!学习了,今后有问题再请教啦

网友:
以前用过深圳的激光配的国产激光器
切10mm以下还可以
建议考虑下运行成本
co2 用的气体成本不低
光纤的激光器高些

网友:
楼上的说光纤不能切中厚板确实是
我认为10mm以下光纤正合适
10mm以下应该算是薄板
16mm的我这也切过
建议用光纤
价格大概260w

网友:
都是牛人,水切割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