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图传发射机的引线

楼主(2012-04-30):
图传还没来得及往飞机上装,光是地面测试时,线束焊点就断过两次,由于发热严重,热熔胶对固定线束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一气之下,用吸锡器把发射机屏蔽壳剥离,把一个PH插座安装在原先引线的位置上。这下看你还断不断。 又加了一个散热片,这下工作的时候起码敢用手摸它了。

楼主:
怎么一次只能发一张图呢。

楼主:
PH插座的针原先是直的,用钳子把它掰90度。  把壳子的缺口也用砂轮修大了一些。

楼主:
没焊错,谢天谢地。 这下应该不会再断了。也方便插拔,把图传用到不同的飞机上去。
(千万注意,我图中线序的颜色是反的, 应该从左至右依次是黄红白黑才对)

网友:
LZ这种改装方法非常好,也适合我的罗美,插线方便又不容易断!

网友:
其实加了散热片后热熔胶就不容易化了

网友:
散热片怎么不放上面?这样上面留孔,对穿云不利。

网友:
头疼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