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直升机

楼主(2012-04-30):
遥控直升机,即可以远距离控制飞行的直升飞机。可分为玩具、航模、民用、军用等几类。现在最常见的是航模遥控直升机模型,遥控直升机分电动和油动两类,跟现实的直升机的最大的分别是多了一个副翼,用于更好控制旋翼的方向。
电动和油动的直升机各有什么优缺点?  油动模型直升机的优点在于飞行时间长,动力也还不错。

  电动直升机有更强的动力 ,重量更轻,但是飞行时间短。较大级别的电动模型直升机价格十分昂贵

为何直升机那么难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飞?  为何直升机那么难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飞?

  答:主要是由于2大原因造成的:1.直升机的自稳定性是不能与固定翼飞机相比的。除了共轴双桨结构的直升机之外,还没有任何一款直升机可以做到不控制状态下较长时间稳定的漂浮在空中(一般在10-20秒之内就会失去平衡而坠地),所以必须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的控制!2.由于初学者在一开始还未在大脑中形成对控制方向的一种条件反射,所以往往在飞机处于某种飞行姿态下,通过发射机给与飞机错误的动作指令,甚至是大脑一片空白,而飞机却不能给与操控者足够的时间去更正,而造成坠地!只要不断的正确练习后就可以操控自如了!在初期也可以借助电脑模拟器来完成练习。
为什么直升机起飞时会向左或其他地方偏移?  答: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一般的模型直升机往往采用单旋翼,单尾桨的布局。这就注定常规模型直升机有一定的不对称性。在尾桨克服主旋翼的陀螺力矩的同时也产生了使模型横向漂移的效果。为了克服这个效果,在模型直升机的正常悬停中,模型的主旋翼并不是于水平面平行的。这种情况对模型的正常飞行没有影响,只有在起飞时有感觉,可以稍微调高起落架的一侧,消除起飞时的影响。
为什么电动飞机上没有电源开关?  答:电动飞机一般都不设置电源开关的原因是开关的导通电阻较大(是普通导线的几十倍)对于大电流放电的模型来讲会产生高温和巨大的电压降以及电源损耗!同时电源开关在大电流工作时的可靠性也成问题(很可能烧毁)!所以,就取消了电源开关。那么有些电动模型有电源开关呢?这是因为开关不是直接串联在动力电源和设备之间的,而是由电子调速器提供的一个额外的功能。所以开关的功能只是保证在关闭时不向设备供电,但是调速器本身还是与电源直接接通的,并且一直在工作并没有断电,最后还是需要移除电源。
模型直升机如何分级?  对于电动模型直升机,这些数字表示了电动机的规格,一般有刷电动机的规格如130,280,370,540级的数字代表了电动机的长度,如130级(长约13mm- 15mm),一般长度越大功率越大,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标称370级的有刷电机长度只有28mm-32mm,这种标称表示了这个280级电动级的功率相当于370级。

  而无刷电机一般使用直径和长度同时标称,如2030级,就是说电动机的直径是20mm长度是30mm。当然,也有无刷电动机使用130,280,540标称的,但是这与电动机的尺寸是没有关系的,指的是于其模型飞机的尺寸相当的有刷模型的这个级别。

  对于油动模型直升机,级别表示发动机的工作容积(即排量)。单位常常为立方英寸,每100级是1立方英寸。对于一些大型的汽油模型直升机,常常用cc来表示其排量。

网友:
电动直升机有更强的动力 ,重量更轻,但是飞行时间短。较大级别的电动模型直升机价格十分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