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的动力系统

楼主(2012-04-30):
模型直升机的动力系统  电动模型直升机的动力系统:
  动直升机的动力是由各种电动机提供的,动力的输出大小是由电动机的转速来确定的,而电动机的转速就是由电子调速器控制的。控制步骤如下:发射机油门的高低位置通过无线电信号被飞机上的接收机所接收解码后,传输到接在接收机油门通道插座上的电子调速器3芯信号输入端,调速器根据信号判断将调速器另一端所接的动力电源分配出多少电能给与电动机,以起到调整电动机速度的功能。
  关于动力电池
  一般普遍使用的动力电池类型有镍镉,镍氢电池,近期锂聚合物也已经普及起来了。锂聚合物电池具有大电流放电的能力,高功率型可以达到30c上的放电能力!没有记忆效应,普遍使用在车辆、舰船、航空模型中。能量密度高,重量轻,单体标称电压3.7V,充电截止电压4.2V,放电截止电压3V,是目前好的动力电池,但是锂聚合物电池十分娇气,过充或过放则电池立即损坏,甚至燃烧爆炸。
  镍氢池也具有较大电流放电的能力,高功率型可以达到 15c上的放电能力!而且没有明显的记忆效应,可随时进行充电,重量较镍镉电池轻,曾被普遍的使用在飞机模型中或者车船模型中,现在逐渐被淘汰。这类电池的充电比较方便,可以使用普通的电源适配器即可,充电时间的大致计算方法为(电池容量/适配器电流=小时数),电池的温度可以表示充电量,电池冲饱时一般温度会达到 40摄氏度左右。当然使用自动充电器效果更好。

网友:
普通450,40A+3500KV动力 路过

网友:
航模直升机有电机的,甲醇发动机、汽油的发动机、航空煤油的涡喷

网友:
 小扫盲贴

网友:
快到门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