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直升机的关键词汇解释

楼主(2012-04-30):
模型直升机的关键词汇解释什么是桨距和桨叶角? 遥控直升机外观图2

  答:桨距指的是直升机的旋翼或固定翼的螺旋桨旋转一周360度,向上或向前行走的距离(理论上的)。就好比一个螺丝钉,您拧一圈后,能够拧入的长度。桨距越大前进的距离就越大,反之越小!桨叶角也叫攻角,是指桨叶角指桨叶与垂直于主轴平面的夹角。可以直接测量。换算公式为: 桨距=2πRtan(桨叶角),其中R为所计算位置与主轴的距离
  对于绝大多数的模型直升机,为了满足特技飞行的需要使用的旋翼常常是不等距旋翼,旋翼的外侧桨距大,内侧桨距小。对于这一类模型直升机,常常不使用桨距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桨叶角这一概念,桨叶角指旋翼与垂直于主轴平面的夹角。在不等距旋翼中,各处的桨叶角是相等的。
  对于如右图所示的简易直升机,使用的是等距旋翼,这种旋翼各处桨距相等,但是内侧桨叶角大,外侧桨叶角小。这种旋翼升力大,效率高,但是无法实现特技飞行。 什么是有刷电动机、无刷电动机  答:电动机有有刷和无刷之分。有刷电动机的2个刷(铜刷或者碳刷)是通过绝缘座固定在电动机后盖上直接将电源的正负极引入到转子的换相器上,而换相器连通了转子上的线圈,3个线圈极性不断的交替变换与外壳上固定的2块磁铁形成作用力而转动起来。由于换相器与转子固定在一起,而刷与外壳(定子)固定在一起,电动机转动时刷与换相器不断的发生摩擦产生大量的阻力与热量。所以有刷电机的效率低下损耗非常大。但是,他同样具有,制造简单,成本及其低廉的优点,被普遍的应用在如Lama-2和Cupid-II上,发挥着良好的表现!
  无刷电机顾名思义就是没有任何刷!他的空载阻力主要来自转子与定子的旋转接触点,所以一般的无刷电机在转子两端都使用了滚珠轴承来减小摩擦!这样就不会有大量的摩擦阻力与热量(其实还是会发热,只是热源来自于线圈上的电阻损耗),具有极高(80%-90% 以上)的效率与高转速!一般应用在需要大功率输出的模型上,提供卓越的强劲动力如Align Trex和黑鹰3D直升机!
  虽然有人称其为“直流无刷电动机”,但事实上模型上使用的无刷电机就是3相交流电动机!那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普通的直流电源来驱动他呢?奥秘就在于我们使用的无刷电子调速器,他与普通的有刷电子调速器有很大不同! 什么是无刷电子调速器?  答:无刷电子调速器与有刷电子调速器的根本区别在于无刷电子调速器将输入的直流电源,转变为三相交流电源,为无刷电动机提供电源。 什么是舵机?  答:任何遥控模型都离不开舵机。他是应用最多最重要的最终执行操控者指令的执行者。他一般是一个小(黑)盒子,盒子两边有安装孔,有个输出转轴,可以安装一个圆形(十字或一字形)力臂,还有一条和电子调速器一样的3芯信号连接线,连接于接收机上相应的通道接口。当发射机的遥控杆被推动时,舵机的转轴连动力臂一起转动一定的角度,角度大小取决于遥控杆被推动的幅度。将电信号转化为机械力,驱动飞机的各个舵面。
  人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遥控设备? 什么是无刷电动机的KV值?  答:KV是一个转速单位等同于RPM/V,就是每1V电压获得的每一分钟的空载转速。举例一个无刷电动机的转速是2500KV,那么给他输入10V电压时他可以达到每分钟2500x10=25000转。
  什么是内转子无刷电动机?什么是外转子无刷电动机?有什么区别?答:内转子就是转子(磁钢)在定子(线圈)的里面转动,这种无刷电机的结构与普通的有刷电机差不多;外转子正好相反转子(磁钢)在套在定子(线圈)的外面转动。他们的不同机械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性能。
  内转子转速高一般都高于2500KV以上,但是由于转子直径小所以扭矩小,通常使用在需要高转速,低扭矩的场合,可直接驱动小直径的螺旋桨或者通过合适的减速传动比获得更大的扭矩,如Align Trex和黑鹰3D直升机!与内转子相反外转子一般转速不高于2000KV,但是转子直径大扭矩就大,相当于内转子电动机通过一个减速传动比获得更大的扭矩,绝大多数情况下应用在固定翼飞机中直接驱动大直径的螺旋桨,如T-34特技教练机。

网友:
怎么没有英文缩写的解释呢?

网友:
浆叶角? 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