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E金鱼尾

楼主(2012-04-30):
昨天skyhobby的北京站
活动
上朱志勇大师给我调了一天idle就开始出现金鱼尾,陀螺是GT5,尾桨是雷虎带的塑料的,朱大师说换成碳浆就好了,各位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朱大师给我调了一整天!!都没见效

网友A:
金鱼尾主要还是震动造成的,当然虚位也有一定原因,不过朱大师调过的话,虚位原因可能性很小。
换碳桨当然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了

网友A:
如果换了碳桨仍无改进,尝试看看尾中联、尾桨夹轴承等是否有问题,解决震动,金鱼尾就会消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我刚才发现尾轴有些旷量,我在尾伞齿加了垫片虚位没有了,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LZ 请教一下GT5用好,还是一般,或者是差来形容啊?刚刚拿到X50,打算原汁原味用GT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朱 大 师 说 , G T 5 会 比 V 8 硬 ,我 试 了 一 下 确 实 是 这 样,我 这 台 也 是 新 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比8硬多了

网友D:
不一定跟曠量有關,我的450尾巴曠量就很大,也沒有金魚尾啊~

网友E:
 金鱼尾 机械部分原因很大 占绝大多数~

网友F:
  我也深受金鱼尾的困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