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怎么为电动工具9.6v的镍镉电池组设置充电?

楼主(2012-04-30):
请问:
B6能为电动工具9.6v的镍镉
电池
组充电吗?
又应该怎么设置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

楼主:
谢谢XD们的回复,充电时应该怎么设置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

网友A:
电压能调吗,是不是只能调充电电流呢。

网友B:
电压是不需要调整的,B6镍镉充电为快冲只需调充电电流,貌似可以大流量充电
亲们,我说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