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O 10求助,,怎么对频~

楼主(2012-04-30):
怎么对频,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先开接收机在开控!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昨天已经弄好了

网友B:
今天遇到同样问题,确实没想法答 案是这样

网友C:
唉,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问客服说是先开控后开接受。还以为我电调坏了。终于找到答 案了,回去试一下

网友C:
原帖由
善解人衣
于 2012-4-30 09:39 发表
先开接收机在开控!
我的devo10 已经对频,舵机有动作,但是通电后电机没有反应,电调也没有声音 请问怎么样设置行程?al30a电调 谢谢

网友D:
我觉得你有时间问还不如看说明书来的快

网友E:
说明书没说这个问题。。。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说明书没说''

网友F:
原帖由
善解人衣
于 2012-4-30 09:39 发表
先开接收机在开控!
不是要先开控再开飞机吗?

网友G:
对不上频,如果不确定接收机有没有设定了固定ID码,就先清除接收机的固定ID码(具体方法看说明书)。然后在控设定禁用固定ID码后对频。
另外DEVO10有新固件升级了,可以到官网下 载。

网友H(2012-09-21):
如果,有两个接收都接电,然后在开控,控会对哪一个频呢?

网友I:
D10没有设定固定ID码时开机是很慢的,这个其实就是机器对码的时间,一般先开控,屏幕上开始滚动条滚动,这时开接收机,开始对码,对码成功遥控开机完毕,发出提示音。要想快速开机,就只有在对码成功后设定固定ID码,设好后一般秒把钟开机。最后说一下,如果单纯是想快速开机不考虑对码的话,可以在出现滚动条时动一下油门,也可以快速开机,不过这时没法遥控,因为没对上码~~~楼下指正

网友(2013-01-18):
谢谢此帖 帮我一忙

网友J:
正在考虑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