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g-cp 的桨平衡

楼主(2012-04-30):
实在找不到那么小的螺栓螺母,各位是怎么做桨平衡的

网友A:
这么小的机机还做桨平衡?

楼主:
是新桨,震动还是大。改了无刷

网友B:
我是用450简易那种,把中间铜套拿掉正好和CP大桨孔直径差不多,但我新桨从来就没出现过不平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