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盖楼陆续更新点尸体变频维修过程

楼主(2012-04-30):
叶工,我前几天在您这买的变频器尸体已经到了,
小的那个已经拆开维修 现在能点亮了 不过遇到点问题 就是电路上的功率管已经拆除了
现在想代换功率管不过不知道具体的型号如果叶工知道的话还望告诉一声 感谢!

网友:
功率管的选取原则,一个耐压值,一个电流值。这种小的变频器一般是MOSFET管。单相220V输入的,整流后直流电压是310V左右,可以选用500V~600V的管子,根据变频器的功率计算出输出电流大小,这里计算出的电流是有效值,所以管子的电流还要乘以1.414。
  还可以选用IGBT,选取原则是一样的!最好选用开关速度快的,这样损耗小!:loveliness:

楼主:
谢谢楼上,主要是不知道IR2110的驱动能力怎样,不敢乱换

网友:
楼主兄弟,叶工不懂变频器的,难道功率模块本来就是没有的?莫非奸商提前拆了?

网友:
楼主,3KW变频器我实验时状况是啪的一声就挂了,而且空气开关也跳了,所以请兄弟注意。

楼主:
大的还没有来得及看,只看了小的,小的是分立器件的,但是上面的功率器件已经被拆除,电路的其他地方也有修理痕迹.叶工买的时候能点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主要是不知道IR2110的驱动能力怎样,不敢乱换

IR2110驱动能力是正负2A,普通MOSFET都可以驱动!

网友:
路过进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还没有来得及看,只看了小的,小的是分立器件的,但是上面的功率器件已经被拆除,电路的其他地方也有修理痕迹.叶工买的时候能点亮吗

不亮。

楼主:
谢谢小良哥
明天换几个840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小良哥
明天换几个840上去看看

不客气,是IRF840A吧?500V 8A的MOSFET管子

网友:
功率和参数不是随便可以提高的,一般来说功率大电流大的管子--推动电压也高(注意这个管子是电压型的)否则,上上去就啪一声...

楼主:
是IRF840 变频400W的电流也就2A左右留了300%的冗余应该够了
楼上哟
MOS开关管的驱动不是大管子加大电压小管子加小电压的
主要是驱动对栅电容的充电 需要电压 但是只要电压大过管子的开通阈值管子都能导通

网友:
这东西挺复杂

网友:
楼主:  可能我 多说了。
   1。  修理变频器, 开关电源等,  最好用一个 1:1 的220v  隔离变压器,这样比较安全。
   2。  各品牌的 变频器  电路不相同 ,最好找到 这个型号的 电原理图,查出原来的器件型号,再换相同器件或者代用品。
   3。 许多变频器 有故障代码显示, 可根据 显示内容,去找出损坏的器件。

    祝你 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科普一下“1:1 的220v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吧,洗耳恭听...

网友:
通过1:1的变压器隔离后,本地交流电源与大地是隔离的,是维修大电流电子设备的必须"安全电源",,,,

网友B:
1:1的隔离变压器(220V输入,220V输出)   就是你一只手触碰任一条相线。另一只手触碰地线(直正的地)也不会电瓜你(漏电)!

楼主:
唉~大意了! 以为点亮了就万事OK都没测就上了6颗840上电试机
空载电压倒是正常 一加负载……啪……空开跳闸
在一量 6个840全挂了3个2110挂了一个   损失20大元
太阳的 回头再看驱动波形 ……杂会是酱紫啊  郁闷 看来碰到硬骨头了 得花时间了

网友:
兄弟,叶工对电子类一窍不通的,只能在台州祝你成功。

风险大的话,就拆零件吧。

网友:
看来牛人不少啊

楼主:
呵呵,只要能点亮参数能设说明mcu没事,只要mcu没事外围神马都是浮云,只是多花点时间罢了

网友:
波形不对代表驱动电压不对所以烧igbt最好的办法先不上igbt先看igbt的驱动波形和驱动电压然后对症下药不知对否

楼主:
查了一晚终于找到症结了
贴片集成电路HC14挂了 费老劲给弄下来 再量MCU输出  嘿嘿 正常!
不过本地居然连HC14这样常用的集成块都没有 郁闷   只能先坐等快递了
唉 !只要机械中毒人就穷了 没有热风 一个14脚的贴片都拆了半天

就这家伙挂了

再量量看MCU的波形

上桥驱动

下桥驱动

驱动很完美

网友(2013-04-06):
引用 网友B:
1:1的隔离变压器(220V输入,220V输出)   就是你一只手触碰任一条相线。另一只手触碰地线(直正的地)也不 ...

电瓜你。。。四川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IRF840 变频400W的电流也就2A左右留了300%的冗余应该够了
楼上哟

这个变频是台达的吧 功率管还要注意极性 是P沟道还是N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