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 相同两块 电池串并联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4-30):
容量2200MAH 25C 3s 11.1v 品牌完全相同的两块
电池
能否并联 当4400MAH 25c 11.1V 电池使用,或者 串联起来 当作2200MAH 22.2V 电池使用?这样做对原电池 是否有些损害?
电调能否承受22.2V电压?

网友A:
能
要看你什么电调

网友B:
电调有说明书 支持6节锂电的就可以串联,不支持的就只能并联 串联有撒后果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