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步进电机可以作为雕铣机的主轴动力吗

楼主(2012-04-30):
请教下搞个大点的步进电机比如110 130的步进电机扭矩大点的可以作为雕铣机的主轴动力来带动无动力主轴。
如果可以需要多大扭矩的,想铣钢。

网友:
 自己觉得只换电机肯定是不可以的!!!!!

网友:
步进输出效率低,伺服可以的

网友:
 别看步进大大块  86byg 120mm长到150mm长撑死了 就200w 但80伺服150mm含编码器长度 就已经1kw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我觉得不好,效率低.

网友A:
改一下驱动方式可以做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驱动方式可以做主轴

不知道怎么改可以用?能详细点吗?感兴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驱动方式可以做主轴

扯淡~~除非把电机的结构改了~~

网友:
步进效率不高  ,做主轴动力不经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扯淡~~除非把电机的结构改了~~

你不知道步进电机能改成自激转动的吗

网友:
本来不是设计用来干那活的,硬要它去干那活应该不行吧。

网友:
可以

主要是看你吃刀量不超过电机力矩就可以。还可以自动攻牙…

网友:
原来觉得不可能,不过看了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4610
觉得有可能,用好些的70v的步进电机高压驱动器可以上3000转/分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