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成本制作《电子螺距尺》(申精)

楼主(2012-04-30):
只需要一把几块钱的螺距尺外加智能手机一台(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用的智能手机吧!),直接上图简单明了(我是用热熔胶粘的)一下就能省180元!

   用智能手机下在个水平仪或者水平刻度尺,不会找的去百度。

楼主:
不要误会是把手机粘上去的 用的是个废弃的手机后保护壳 手机直接可以拿下来!

网友:
成本不更高

楼主:
额 现在一般都有智能手机吧? 难道你不是?  有智能手机 只需免费下个软件就可以了!:funk:

网友:
蛮好  蛮好

网友:
手机的重量会不会太重了呢

楼主:
不会 我已经在用了···

网友:
马上找,嘻

网友:
手机的重量真的不会影响?

网友:
手机的重量一定会影响

网友:
我早就试过,由于手机重量影响,会造成较大的数据误差!基本在450一类小鸡上面没有实用性!

楼主:
楼上的 你的手机肯定很重吧 我刚特别测试了下  用手机线测,在用螺距尺测误差基本是0.4-0.5左右· 这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网友:
lz创意是好的,但是使用起来实在过于麻烦
180块一个电子螺距尺,可以用一辈子,真的不必省这个钱了

网友:
楼主的热熔胶粘地太难看啊

网友(2012-07-24):
好大的“螺距尺”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