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速飞猫(X75)

楼主(2012-04-30):
本人对这款双尾撑的机型比较钟情,11年的9月、10月分别买了一架,前者在当时技艺不高的情况下大炸了几次,最终于今年3月拆解退役。
这视频是第一台飞猫的,当时已经上了6S动力,用4.5*4.5桨,但首飞就炸了!

第二架装好后一直挂墙做静态(因为正在飞3A、涵道),最近才重新拿出来加装备。

动力就是上面说的花牌电机KV2010,好盈奔腾40A电调,APC4.1*4.1桨。
飞行很成功。
电池有3组:花牌1200mah 6S 25C、DHD 1200mah 3S 15C*2、格氏1300mah 25C*2
感觉花牌和DHD的效果差不多,格氏会暴力些。

今早去飞飞猫:

第二架飞猫的视频:LP用手机拍的,实在说,飞猫很小、速度奇快,很难抓拍到
 [url=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5MTA1NzQ0==.html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5MTA1NzQ0/v.swf[/flash]

装配、配置图稍后跟上

楼主:
第二次飞飞猫的视频:

网友:
   小飞机也能飞那么快 !?

楼主:
我觉得这款机挺适合飞高速的,但估计其原设计并不是这样。
另外,飞高速和一般的飞差别很大,我的第一架飞猫就是因为没有飞高速机经验,累累炸机,后来换机头,再炸到机翼都变形,前后损失3-4块电池,最终退役。因为苦于没有进步,才把第二架挂墙,转为飞F3A和涵道,一步步提供飞行技术。
到目前已经可以轻松驾驭这架小飞机。
速度多少不好说,可能有200公里吧,主要是喜欢这种超高频呼啸声和刺激感~

楼主:
装配与改造

这款小飞机是EPO材质,翼展75cm,类似平凸翼型。原配电机座是一个小小的塑料座,对于2208这类小电机应该没问题,但对于我的2221电机,我真不敢用它,于是,自己动手,用硬木削了一条木棒,直接装到机翼与机身之间,作为电机座,下图是电机座完成品,需要注意其推力线与原设计的一致

然后是尾舵机和升降舵。考虑到高速舵面负荷大,第一架飞猫上我就老老实实给尾舵装上金属舵机了。
因为没经验,第一架飞猫在第三次飞行升降舵就被高速气流吹掉!所以,升降舵一定要牢固可靠,用活页的话装3个吧,要用力扯不掉为好。

机翼上的副翼舵面很大,也要注意。我就用原配的贴纸作为加强,没另外做加强。但副翼舵角一定要小!

双尾撑机构是务必需要加强的部分,否则一炸就变成这样——直接变成飞翼了!

加强方法简单:用碳片在尾撑的上下面分别加强即可(见顶楼那图)

网友:
我也做了一架。用 MAXX Hpi HB2815-3000kv, APC 4.1x4.1, 30A 电调,Turnigy nanotech 4S 1000mA 电池。 能飞150公里左右。马上要升级60A电调和1600mA 4S 电池。感觉这机子阻力还是不小。

网友:
很漂亮的JJ,怎么就炸了呢

楼主:
回8楼,炸掉的是第一只飞猫,文中有讲,当时技术不到家,飞机的设定也不合理,导致经常炸机,后来就干脆降级动力,用朗宇2212-KV2350,改成练习机,之后就飞涵道了。说心底话,谁愿意炸呢,不过,经理过炸机,进步才快!

关于速度,其实我对模型飞机的速度不是特别在乎,自己觉得刺激就可以,无需说要达到多少公里时速的。
我测算了一下这机的理论速度:
马达转速:
    空载转速大概是23*2010=4.6万转/分
桨速(APC4.1*4.1,负载后转速乘以80%计)
    4.1*2.54*60*46000*0.8≈23000000厘米/时,即230公里
减去空气阻力等影响,俯冲极速应该在200公里左右吧
其实在地面看,200公里时速,大概就是55米的秒速。如果飞机1秒能飞过这个距离就是了。

下图:第一架飞猫大炸过后,换了机头

11-24修飞猫

网友:
我只看见一个 影子 然后就米了 哈哈哈

网友:
楼主我也有一架一模一样的 我用的XXD2212KV2700 配5寸电滑桨速度目测大概150左右 这飞机实在是太好飞了速度可快可慢 就是太小了飞的太远看不清 还有那升降开了两个舵机位我个人理解就是为了高速舵机力不够装双舵机用的

楼主:
之前飞飞猫的时候,多数都是有风的天气,感觉降落不好把握
礼拜天的时候,难得一个无风天,我完全关掉油门滑行降落,居然可以很完美的飘降~~(我这小飞猫,翼展75cm,起飞重量780克,不算轻了)

网友:
既然是当高速机来飞的,希望能飙出速度,为何又要装上画蛇添足的起落架呢?对于高速机来说,辛辛苦苦把动力配强三分,效果还赶不上想办法减少一分阻力。固定起落架同时增加了重量和阻力,实在是累赘的不能再累赘了。

楼主:
嘻嘻,不同人的玩法会有不同之处的。
我对每个科目都不会追求极致,差不多就好。
这架飞猫加起落架,是一种权衡的结果吧
起落架对高速机的影响我是知道的,起码会让其极速少个2、30公里,但我不是为了高速而高速。我对有起落架的飞机是特别钟情(以前手抛后推机打过手!),对飞猫也是,而现有的动力设备也不支持其飞的很快,所以就将就一下玩,不会用它追求极速。真要快,我会用猎豹406-2。
为了减少起落架带来的风阻,我已经尽可能的优化飞机的结构,所有舵机等突出物都做了流线处理。机身底部那个手持的把手也切掉了。

楼主:
另外,装了起降架对桨的保护有很大的作用,这样飞机频繁出勤也不会有什么损耗。那只小小的APC桨不便宜啊~

楼主(2012-06-22):
小庆祝一下:
到今天上午,这台小型高速机已经顺利完成60个起降无炸机。
从装起到目前,每次出去飞基本都带着,固定飞3-4个起降,出勤率非常高,而这台机的主要功能,已经从体验高速的尖叫,到用于场地空域的检验,和热身练习用机。

网友:
  我将我的快速鸡。。。用EMGC 2000kv小电机 搭配。。。
      现在。。。是小中速 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5810

      耐炸。。。

网友:
河马飞飞猫。

网友A:
不管是
EPS
或
EPO
材质的飞猫飞起来速度都不差而且飞行的稳定度也很好只是机型不大要克服高速时的眼力及心理因素很重要
http://www.tudou.com/v/4ww7NE9AQoE/&rpid=33829388&resourceId=33829388_04_05_99==.html

网友B(2012-12-21):
重心按厂家那个位置对吗?

网友C(2019-04-10):
兄弟,没看到起落降的 制作过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