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转速表 不错

楼主(2012-04-30):
买了一个魔镜转速表 马上拿去试用。。 测的转速跟控上设的转速差不多。。!!比老的那个ks方便。而且还省电。。 不错的东西

网友:
标题

没看明白怎么用

网友:
期待飞越出一个,呵呵

网友:
楼主请给科普一下,好用咱也收一个去。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百度上居然也找不到的东东

快快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快讲http://www.rcdevice.com/cn/item.php?id=38一下

北京凯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rcdevice.com/cn/item.php?id=38

网友:
亮点在透镜的透光率控制。

网友:
太贵啊,680元啊。

网友:
是个干撒的啊!!听着很神奇哦

网友:
百度搜索

功能描述

魔镜光学测速仪又称光学电子快门转速表,它是一种同步转速表,它是利用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结合高科技的电子快门技术观察物体的静像仪,当电子快门与被测物体以相同的运动频率打开和关闭时,用户通过魔镜测速仪取景窗看到的被测物体是静止的,此时显示的转速就是物体的实际转速。本产品的设计与外观设计均受专利保护。

同步测量的方法不受距离限制,距离十几米、几十米,甚至数百米都可以准确的测量;魔镜转速表还能测量微小物体,即使是直径5mm大小的旋转物体也能轻松测量其转速。换句话说,只要能在取景窗内看见的周期运动的物体都能测量。

使用方法

红色按钮是功能按钮,也是电源的开关键,在关机状态下,按下红按钮,可以打开转速表电源,并调入最后一次保存的转速,可使用红按钮浏览并选择最近5组的测量结果,每按一次红按钮切到下一组测量结果,切换成功后先显示字母P+测量序号,然后显示该组的参考转速,例如第一组显示为P 01,第五组显示为 P 05. 此功能方便用户对比测量两个以上的物体。

双击红按钮可打开高亮LED频闪灯,频闪灯工作时,液晶屏上的频闪指示符号闪烁显示;再次双击红按钮,则关闭LED频闪灯。

长按红按钮(2秒以上)可以进入光圈设置菜单,使用“+”、“-”按钮设置光圈大小,F1-F10共10级光圈,数值越大,透光性越好,用户可根据环境的光线强弱和被测量物体的转速来调整光圈达到最佳测量效果。

“+”按钮增加设定的RPM值,长按“+”按钮,可以快速增加RPM值,“-”按钮减少设定的RPM值,长按“-”按钮,可以快速减少RPM值,被设置的数值同时在液晶屏上显示。

当液晶屏的右上角显示出电池符号时,提示用户更换电池,本设备使用1粒CR2032 电池;如果用户在较暗的环境中使用,使用LIR2032电池能提供更高的频闪性能。

当30秒没有按键操作时,系统自动关机。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纺织上用来察看捻丝机捻丝质量的镜子,高速旋转的丝轮和丝线,用那一看,几乎不动或者很慢

网友:
就是频闪灯啊

网友B:
试用过,感觉不错

一开始,还以为中间那个圆是“空”的,看到实物后,才发现应该是块“液晶屏”

原理应该与早期KS,HIROBO的相同,只是KS,HIROBO的是“机械”式的,这个是电子式的~

蛮准的,转速范围也够广,有好几个档位可供选择

目前总体来说,不错~

后续,还希望厂家能集其他功能与一身,比如电压测量,舵机中立调试等。因为,玩个模型,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呵呵

网友:
目前总体来说,不错~

网友:
收到了,收到了!
有人建议我们做成“模型中的瑞士军X”!
有压力啊!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还以为中间那个圆是“空”的,看到实物后,才发现应该是块“液晶屏”

原理应该与早期KS,HIROBO的相同,只是KS,HIROBO的是“机械”式的,这个是电子式的~

蛮准的,转速范围也够广,有好几个档位可供选 ...

网友C:
上周有幸用了一次。。。感觉很难用,不知道楼上的人们是不是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周有幸用了一次。。。感觉很难用,不知道楼上的人们是不是托。。。

网友:
应该难用,看样子好像是要按频率+ - 再透过那屏用眼睛判断转的东西静止了来确定读数

网友:
主要原因是这个产品其实不是一个“转速测量设备”,而是一个“转速检验设备”

因为频闪的原理,它需要手工将转速来回调节,逼近真实转速,依靠人眼判断大桨的静止与否,来判断手工设定的转速是否与真实转速相等。 所以,它比较适合用了定速设备的东西,比如定速电调等等,对于未知转速的设备,用起来就很吃力了。。。

比如,你想看看你的直升机大桨瞬间掉转。。。用传统设备很轻松,用这个就极难实现。。。

再比如,你把油门推到一个位置,想测转速,结果因为电池电压不断在掉,转速在逐渐跌落,你就需要一直按键,按啊按啊。。。

网友D:
没见过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