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悟空终于也失控了

楼主(2012-04-30):
很离奇,续我朋友上周悟空失控后,今天我的也失控了

我的配置是 Futaba 12Z 控,6208接收机 和我朋友情况一模一样

在飞出约200米左右后突然失控,失控后悟空系统会立即自动返航

约离我30米左右我切换到姿态模式后立刻可控,再切回GPS模式后一切正常

我不认为是悟空系统的问题,有点怀疑6208接收机的问题,因为之前我用

606接收机时一切正常,而且每次都还飞的更远,不知道失控过的朋友是否

用得也是6208

网友:
我更加怀疑是控的问题

网友:
我的10C 自带的6108。。

网友:
悟空就是好!没有乱灰 自已回来

网友A:
楼主的情况就是遥控器失控了,飞控的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
12FG+6208SB  半年了还没啥问题

网友:
最近悟空失控有点多啊

网友:
是不是有太阳耀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情况就是遥控器失控了,飞控的运行是正常的!

怀疑我的接收机2根天线没放好位置,因为上周朋友的机器失控,他的天线有点缠绕在一起,安全起见,我前天特地把6208天线叉开,夹在机身中间

由于机身是碳纤的,是否因此而导致失控

今天回来看拍摄的画面,从一起飞到失控,画面一直是一抽一抽的,而且还可以听到电机声也是一抽一抽

直到失控后机器自动返航,一抽抽的画面和声音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我的接收机2根天线没放好位置,因为上周朋友的机器失控,他的天线有点缠绕在一起,安全起见,我前天特地把6208天线叉开,夹在机身中间

由于机身是碳纤的,是否因此而导致失控

今天回来看拍摄的画面,从 ...

碳纤板是导电的。

网友:
两根天线如何放置是正确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垂直即可!

网友C:
 和我的情况一样,GPS模式会遥控器信号丢失,变成蓝灯,直接不受控制,然后就只能失控返航了。飞到面前之后切手动或者姿态又可以控制了。我的是JR的控,有人说是JR控和电源模块的问题。刚定了T8F 看看换控之后还会不会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情况一样,GPS模式会遥控器信号丢失,变成蓝灯,直接不受控制,然后就只能失控返航了。飞到面前之后切手动或者姿态又可以控制了。我的是JR的控,有人说是JR控和电源模块的问题。刚定了T8F 看看换控之后 ...

我的控是Futaba 12z 我朋友的是 Futaba 10C

真怀疑是太阳的问题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6208接受,不过我的运气就没你的这么好了,直接往地上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Futaba 12z 我朋友的是 Futaba 10C

真怀疑是太阳的问题了。。。

真要是太阳的问题,你的GPS就回不来了,飞场周围有信号压制的可能更大

网友(2014-01-25):
我的10C昨天300米也是失控悟空自己返航了,还好没掉到长江里面!!!!那个心儿小跳了几秒钟

网友:
情况跟楼主一样!按理说应该没啥问题,估计是干扰

网友:
莫非会传染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我的接收机2根天线没放好位置,因为上周朋友的机器失控,他的天线有点缠绕在一起,安全起见,我前 ...

有没有上数传或是图传?有可能是干扰的,把图传和数传关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