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斗胆问一下,请不要拍砖

楼主(2012-04-30):
iCharger这个牌子的
充电器
好像论坛里很少有有提及,看论坛最多都是A6 X6 B6 PL8之类的。这牌子的充电器淘宝上卖的也少但是我们群里有人在用说不错和PL8差不多,我的
电池
用双天N61E充只好到4.18左右,用iCharger的充电器都可以到4.23左右。那为什么用的人这么少呢?

网友A:
不是讲充电电压越高就好,正常使用的话一般都充到4.2以下比较好,最高也不要超过4.25,最主要的要看充电平衡,每个电池充电后每节压差越小的就说明这个充电器的平衡好。

网友B:
还是用经过大家实战检验过的比较靠谱,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问题就是人家都说好的东西,我用下来没有这么好

网友D:
是充电器显示4.23?还是你的万用表显示4.23?
icharger的充电器都可以调整截止电压,不放心可以降低截止电压。目前我的icharger 208B充电器显示和Fule的表显示电压一致。
买的一个破电显显示电压过低。。。
这充电器调整功能很多,不知道你哪儿感觉不好,可以交流一下,毕竟厂家卖的东西多了,咱用的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