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板制作机翼

楼主(2012-04-30):
我是菜鸟,不知道大家做kt机的时候用的是不是那种两面都有一层薄塑料纸的kt板??
我想做一架微风,打算把主机翼作成平直的上曲下平的那种翼型,计划是用同一张kt板从中间折开,我把一面的那层塑料纸划开,但是我发现折的时候前缘部分还是有很大的力把上下板弹开,不知道机翼是不是这么制作的,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谢谢

网友:
前缘位置,用圆珠笔间隔1mm拉直线,拉个十几二十根,就没那么大反弹力了

网友:
说实话。微风不好做,新手飞也不是那么好飞。建议你做个好小子。结构简单好修补。这是我多次做飞机的一点心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拉线的时候需要把一边的塑料纸化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有好小子的的图纸么  有的话麻烦发一下吧 504141533@qq.com  谢谢了

网友:
好小子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