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TagV6 广角下会不会拍上浆呢

楼主(2012-04-30):
XAircraft TagV6 机架设计挺专业的,但是
云台
安装高于机架,广角摄录设备,会不会拍上浆呢?厂家试过吗,既然挂Sony FS100飞了,有没有
航拍
的视频呢。大家都很期待。

网友A:
听说是不会的......

网友B:
16mm鏡頭不會

楼主:
20mm的镜头夹角是94度
楼上说的16mm是用什么相机的概念,全画幅吗?从机架和云台的夹角看,全画幅的相机16mm镜头,是绝对要拍上浆的。
佳能公司提供的数据:20mm的镜头夹角是94度,24镜头是84度,28mm镜头是75度,35mm是63度。楼上的你们有没有量过云台挂上相机之后,镜头与浆页最外端的角度,尤其是桨叶转到平行于镜头的时候,角度有多大?

网友C:
这个当然是在设计考虑过的.
不要操心这个.
sony fs100带 16mm头 不会看到螺旋桨的.

网友:
应该不会的吧

网友D:
这个问题设计的时候肯定测试过吧.....
不过有些人就喜欢把浆拍上,还有的人拍不到浆就把镜头周围弄个套套估计拍上,对于这种行为我始终理解不了......

网友E:
那个估计是FPV的,为了把桨的情况记录下来,调试,查故障什么的都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