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号手1 /35 静改动 波箱输出轴的改进 (有图)

楼主(2012-04-30):
号手的1 /35  T55   原驱动轴是一根整体的

我使用两段圆珠笔芯  内嵌 四驱车 传动轴 的办法 使两轮 分动。

这样的好处是不容易扫齿!!两个轴同心度比较好。
希望大家点评!!

网友:
扭力不大、直接用N20电机带减速组、

网友:
标题

你应该是用的四驱车的电机跟齿轮,减速比太小,扭矩太小。建议直接上减速电机。

网友:
楼主想法很棒啊,个人觉得减速比还是够的,但跑起来可能还是太快,N20的减速电机在1比35的车体上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方案了,当然也不便宜

网友A:
方法不错,比我的好多了。这套波箱是原配的,通常只有一边有齿轮组和一个电机,另一边是空的。我以前的M1就是这样,输出轴的小齿轮容易裂开打滑,我的就悲剧了,只能大改,把小齿轮去掉换个大的,波箱底部也扩开容纳大齿轮。最后弄得一塌糊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比我的好多了。这套波箱是原配的,通常只有一边有齿轮组和一个电机,另一边是空的。我以前的M1就是这样,输出轴的小齿轮容易裂开打滑,我的就悲剧了,只能大改,把小齿轮去掉换个大的,波箱底部也扩开容纳 ...

号手这套1/35好像都有这问题,我以前的T-72、M1那几个(都只是电动),主轴齿轮没玩几天全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号手这套1/35好像都有这问题,我以前的T-72、M1那几个(都只是电动),主轴齿轮没玩几天全挂了

驱动轴太粗了,齿轮胀裂,那个地方受力是最大的,塑料齿轮吃不消。减速电机是最优方案,不过一个要20大米,两个下来就顶的一架车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轴太粗了,齿轮胀裂,那个地方受力是最大的,塑料齿轮吃不消。减速电机是最优方案,不过一个要20大米,两个下来就顶的一架车子了

呵呵,是啊,那车体也就是40块~占的成本恐怕到不了两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