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改双无刷兼测试3A电调

楼主(2012-04-30):
FBL100一直用原装的有刷电机,翻滚合格,飞起来也很稳定,不过夏天快到了,有刷电机飞一块电就要停一下,不能连续飞很不爽, 趁着一次大炸将机身头罩撑杆炸断的机会开始了换无刷的行动。
刚开始换无刷试过华科尔的10LT电调,以及AOE无刷转换器+AOE6A电调。两者的效果都很不好,油门在1/3位置才能启动电机,到了2/3位置就满油门了,主要是由于fbl100的信号输出是12khz PWM信号,与mcpx(8khz 或者1khz)和华科尔的(2khz)频率不同
正在头疼无法有效改无刷的时候,看到了HeliFreak上 Mcxp brushless mod的帖子,由于程序是开源的,并且兼容1khz-12khz PWM信号,因此趁着假期开始尝试自己刷3A电调来改双无刷 FBL100, 试验结果很成功,BLHeli电调程序很强大,秒杀华科尔和市面上一切迷你机用的无刷电调,还节省了有刷转无刷的电路,实乃小鸡爱好者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之改装利器

楼主:
无图无真相
主无刷:垃圾3A电调; 尾无刷:xp3a电调。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主电机:HP03s , 尾电机: Hp02

用京商遥控车的6mm球头扣安装hp02t尾电机最可靠。 淘宝卖的hp尾电机专用碳纤尾座好看不好用,炸一次就可能将尾电机撞出而弄断尾电机线

便携录像利器ip4s被偷了,新的手机录像很不好,勉强可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zg9jF3Gva0/?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6_05_99
http://www.tudou.com/v/kzg9jF3Gva0/&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4_05_99==.html

试飞体验: 尾无刷锁尾很好,无论如何翻,从最大正螺距(+10度)到最大付螺距(-10)都不甩尾。但是定速功能看来需要hp05以上的电机才有效,hp03/c05m之类没有足够的功率余量避免掉转速,所以做侧钟摆一次就要歇几秒,连续翻滚依然掉转速。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A:
麻烦不麻烦,造价多少,我只想主无刷,动力比原配有刷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不麻烦,造价多少,我只想主无刷,动力比原配有刷强就行

成本很低,电调3x元,增加MOS管12元,编程器50元
麻烦在于焊接,主要是3A电调需要叠焊MOS管来增加功率,MOS很小,需要一定的焊接功力; 如果买xp7a来刷就简单很多,焊三根线出来即可,但是电调成本为80元左右。
用c05m动力肯定比原装的好很多,更关键的是不用担心过热而使电机失磁,只是装c05m需要将fbl机身一些阻挡位削掉,如下图箭头指示

网友B:
 难度大了

网友A:
标题

这部分少了影响强度。MCPX机身我不懂分析,感觉就是细节巧妙,尽量不要切东西好。还有那个直线舵机反装,我觉得可能也是心理作用大,舵机依附主体,但也是主体强度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个强度就打了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大了

迟点写个分享心得将英文精华翻译出来,如果自己不能动手或者懒得动手,不用担心的,论坛潜伏着各种卖家,比如t少,c少,其他不精,做二道贩子还会很在行的,出点血找这几个"x少"烧电调他们还是愿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少了影响强度。MCPX机身我不懂分析,感觉就是细节巧妙,尽量不要切东西好。还有那个直线舵机反装,我觉得可能也是心理作用大,舵机依附主体,但也是主体强度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个强度就打了折扣

带了头罩就不用担心机身内部强度的,炸鸡时机身除了头罩撑杆其他部件根本不会受到冲击,除非你喜欢不带头罩裸飞。

网友:
回复 楼主:

动作大总会有点变形,主体刚性好,变形就小。我是这么想的,不晓得有多大影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來學習學習。 主無刷必改但尾無刷很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很低,电调3x元,增加MOS管12元,编程器50元
麻烦在于焊接,主要是3A电调需要叠焊MOS管来增加功率,MOS很小,需要一定的焊接功力; 如果买xp7a来刷就简单很多,焊三根线出来即可,但是电调成本为80元左右。
用 ...
坐等老大开课

网友:
回复 网友C:

炸了就惨了,还是尾7MM好,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學習學習。 主無刷必改但尾無刷很貴!

完全同意,改主无刷即可,尾无刷如果不是高手用来飞暴力3D完全没必要。
我改尾无刷只是因为之前收了便宜的二手hp02闲置,同时测试一下BLheli程序的尾电调效果。

网友:
技术贴必顶!!

网友:
还在前排,顶了再慢慢看!

网友:
先顶再收藏再学习研究最后在实践 兄弟能干啊

网友:
好文,lz辛苦,期待细节教程。

网友D:
楼主的mh十字盘内盘是否改了外盘用的球头'然后用的fbl的连杆?我早有此意'可是不知内盘的球头如何取下'这样改过球头连杆能否泄力。求解

网友:
实乃小鸡爱好者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之改装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mh十字盘内盘是否改了外盘用的球头'然后用的fbl的连杆?我早有此意'可是不知内盘的球头如何取下'这样改过球头连杆能否泄力。求解

是的。 用尖嘴钳夹住球头拧就可以取下,球头很硬的,不用担心夹瘪了。这样改过的球头在炸鸡时连杆是不会脱出的,所以如果担心无法泄力就不建议改。
我自己的感觉是只要炸鸡能够让齿盘与主轴脱出就足够泄力了

网友E:
老兄,你用的是啥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兄,你用的是啥尾桨?

45mm 玩具反奖

网友:
这改装够强的啊~

网友F:
我擦,小6通越来越多了,这个小jj就是那个控太弱,还有就是零件不通用。

网友:
求LZ一份改装BLHeli电调程序和改装资料,谢谢!yehke@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擦,小6通越来越多了,这个小jj就是那个控太弱,还有就是零件不通用。

我还用的觉得浪费,不要设置,有屏没屏之类的没用。唯一的好处就是以后如果买机不要买控了。玩的层次比较低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多谢指点,请问fbl的连杆精度如何!安装有虚位大不大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点,请问fbl的连杆精度如何!安装有虚位大不大

连杆精度跟mcpx一样。但是会有质检问题,比如有些连杆上下球头的方位跟实际需要相反(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买了就知道),需要强行按进去

网友G:
也入了fbl100,也想改个主无刷,没有那么强的焊接能力 ,看看哪里有现成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入了fbl100,也想改个主无刷,没有那么强的焊接能力 ,看看哪里有现成电调

没有焊接能力就买mcpx v2 用的无刷电调。 也只有mcpv v2的信号频率跟fbl100最接近。
mcpx v1 的信号是1khz, 其相配的电调用在fbl只有1/12 油门区间可用; 华科尔电调支持的频率是2khz; mcpx v2的信号频率是8khz, 用在fbl100时油门摇杆在2/3以上就是满油门输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焊接能力就买mcpx v2 用的无刷电调。 也只有mcpv v2的信号频率跟fbl100最接近。
mcpx v1 的信号是1khz, 其相配的电调用在fbl只有1/12 油门区间可用; 华科尔电调支持的频率是2khz; mcpx v2的信号频率是8khz, ...
那再问下,如果改装信号线是接原电机接口还是从MOS管脚焊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再问下,如果改装信号线是接原电机接口还是从MOS管脚焊出啊?

这个要试了,fbl100输出信号与v2频率不同,但是极性是一样的,所以v2如何接电调,fbl就如何接电调

网友H:
我从箭头位置,MCU的主马达信号位置引出。

网友I:
双无刷    悬停    会不会尾巴自己往右慢慢飘?

网友:
回复 网友I:

FBL 鎖尾鎖得很好,不會溫飄。我也奇怪正飛一個轉速,倒飛另一個轉速,但尾巴都能鎖得住!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要试了,fbl100输出信号与v2频率不同,但是极性是一样的,所以v2如何接电调,fbl就如何接电调

mcpx v2的免焊接电调,将电调信号线插头插入主电机插座即可,红箭头为信号线输出。如果这样还不行(应该可以的 ),再按照45楼的接法从MOS输入端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双无刷    悬停    会不会尾巴自己往右慢慢飘?

单无刷不会,双无刷要看尾电机与主电机的转速是否匹配。我改双无刷的时候用Hp03s+hp02t,  不会慢慢飘,但是会非常快速小幅度的抽动,不影响锁尾,翻滚也不会甩尾,所以也没有怎么去解决。
尾飘是gcp和minicp的专利, 照着mcpx的三轴软件来抄,都居然弄出左右循环螺距不一致,尾巴飘的软件,华科尔的软件工程师就该去吃屎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焊接能力就买mcpx v2 用的无刷电调。 也只有mcpv v2的信号频率跟fbl100最接近。
mcpx v1 的信号是1khz, 其相配的电调用在fbl只有1/12 油门区间可用; 华科尔电调支持的频率是2khz; mcpx v2的信号频率是8khz, ...

查了一下,我记错v1与v2的PWM信号频率了(v1 才是8khz, v2是1khz),需要买mcpx v1用的无刷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我记错v1与v2的PWM信号频率了(v1 才是8khz, v2是1khz),需要买mcpx v1用的无刷电调,
多谢提醒,非常感谢!

网友:
首先,赞一个,很好的分享!而且,lz刷电调的贴子,偶赞叹不已(看不懂)。
主电机改无刷不错,有必要。但尾巴改无刷。。。。目前觉得有点浮云。 其实,品质好的7mm空心杯+仿kb**的尾桨+金属尾马达座(利于散热),锁尾效果就已经很好,应对无刷暴力3d都基本没问题。重要的是3d过程中,通过及时细腻的螺距变化,尽量减少主电机调转,锁尾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从箭头位置,MCU的主马达信号位置引出。

我也想改,但有点疑惑,请问到底主无刷和尾无刷从哪里引信号线?我看你这个图与你别一个贴里的引线位置不一样,另一个介绍刷机的贴里是从最右边的64BL MOS管的下左脚引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改,但有点疑惑,请问到底主无刷和尾无刷从哪里引信号线?我看你这个图与你别一个贴里的引线位置不一样,另一个介绍刷机的贴里是从最右边的64BL MOS管的下左脚引线的。

两个64BL并联的,所以从左边64BL的和从右边的64bL的左下管脚引出是一样的。

网友K(2012-05-30):
请问LZ,无刷电机装在flb100原装机身上,不会和左右两边的舵机磨蹭吗?lz的无刷主电机直径这么小?还是有其他好招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LZ,无刷电机装在flb100原装机身上,不会和左右两边的舵机磨蹭吗?lz的无刷主电机直径这么小?还是有其他好招解决?

我用的是hp03s,所以不会有磨蹭。也试过用c05m,需要按照mcpx改无刷那样将有磨蹭的地方切除
1. 前后两边有加强竖梁,用小刀切掉
2.右边的舵机下安装位置与电机壳接触,用小矬子慢慢锉,直到不接触电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