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援,丝杆支撑坐与丝杆安装~!

楼主(2012-04-30):
之前提过这个问题了~!就是BK支撑坐怎样和丝杆安装的~!直接安装时插不进去的~有朋友说吧丝杆放到冰箱里冷冻,之后再把支撑坐用电吹风加热,之后在安装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吧丝杆安装到支撑坐的轴承里,但是下午试验了下不行的,还是安装不上润滑油也放了~!大家还什么好办法吗a???

网友:
用卡尺测丝杆装轴承处外径.在测BK支撑轴承内径.看看差多少先.

网友:
600~1200目砂纸打磨安装位置

楼主:
都是25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A:
订的3根丝杆都是用砂纸,丝杆安装松一点也没所谓的,螺母预紧消除轴向间隙就行了

网友:
用热胀冷缩方法安装的话,你下一次要拆或想调整怎么办?
都是25是不对。

网友:
丝杠应该要比洞小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订的3根丝杆都是用砂纸,丝杆安装松一点也没所谓的,螺母预紧消除轴向间隙就行了

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