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平衡杆固定座上下移动不顺畅,求高手分析,谢谢!!!

楼主(2012-04-30):
拧紧螺丝,金属平衡杆固定座上下移动不顺畅,担心卡住打舵没反映炸机。
不拧紧螺丝,金属平衡杆固定座上下移动顺畅,担心螺丝松脱炸机,现在还造成严重的双浆,怀疑是轴承坏了,求高手分析,谢谢!!!

网友A:
上好螺丝胶,注意慢慢锁紧到可以顺畅转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好螺丝胶,注意慢慢锁紧到可以顺畅转动就行了!

谢谢中山兄,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怎么又会出现双浆,真是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