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650 飞不起来 视频大家帮帮忙看看咋回事情 第一季

楼主(2012-04-30):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5MjczODg4.html[/wmv]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5MjczODg4.html
[rm]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5MjczODg4.html[/rm]
大家帮我看看视频呗 我新买的  4浆我也安装 对了 系统道行也更改了方向 电机也有照片你们帮我看看 来出现的问题啊 有视频帮看看 谢谢

楼主:
路过的 帮忙看看  我连 电调 电机都换了  我的 650 还是飞不起来 咋回事情啊

网友:
1、调参软件里配置对了没有?确保调参软件里是X650V的配置正确。
2、把头罩装上,浆装好,螺丝上紧。一只手始终按着机机头罩的地方不让机机乱动,一只手操作遥控器,先给一点油,感觉机机开始有点抖动了,就不动油门,直接试下仰府,感觉下机机有没有产生仰府的动作。横滚,旋转也是同样方法。(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被浆伤到)
3、以上都试过没有问题了,找个空点的地方,给油门时干脆点,一上就上来了。如果我没记错,原装650V4,在差不多要到一半的油门才能悬停。(至少我的T8FG和天6是这样)
暂时只想到那么多。还有机头的黄色贴贴以啥只贴一只?

楼主:
高人 我还有几个贴帮我看看浆 我迷糊了、

网友:
标题

为啥只贴一只黄色的标识,别告诉我你相想十字飞!!!!!!!!!??

网友:
新手的话,确保你飞控 input 5 通道是空的,就是说 第 5 通道不要连接

网友:
用手举着,按说明书里第17页说的看下机器有没有自动平衡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