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子电机的选配

楼主(2012-04-30):
豹子电机几个疑问,因为电机重量都一样,28级和36级只是尺寸不一样 功率不一样。
用高KV,低电压还是低KV 高电压。
同样豹子3650级的,重量都一样,高KV(4000-5000)低电压只能承受2S电,这么配 重量都减轻了,那么配小桨432还是大一点的435?
反之低KV2000-3000,最高6S电压,电池的重量重加了,电机扭力是不是也加大了,是不是应该用小桨432之类的,
相比之下2S 高KV与6S低KV 只不过配的桨的大小而已,那么谁的速度更快更稳。
现在选好豹子电机了,就差选KV值了。那个KV值更有优势,比如以后玩小O,小虾之类不用更换电机

在线等结果,那位高手有见解的请教一下。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个人感觉KV2800左右还可以

网友(2012-05-30):
我也在研究中,买了豹子2860中的2730kv和3400kv两种,等高手解答。
但需要提醒下楼主:
高kv通常最大电流会很大,电调必须用高电流的版本,成本增加。而且同容量的电池,?S选的越高,电机电流小,反而续航会增加,想象中效率会高些,发热也会减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