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库的特点介绍

楼主(2012-04-30):
加工中心刀库的点介绍
工中心使用的刀库最常见的形式是圆盘式刀库和机械手换刀刀库。我结合自己的经验向大家介绍一下。希望对刚工作的工程师们有所帮助。
一、特点
圆盘式刀库
圆盘式刀库应该称之为固定地址换刀刀库,即每个刀位上都有编号,一般从1编到12、18、20、24等,即为刀号地址。操作者把一把刀具安装进某一刀位后,不管该刀具更换多少次,总是在该刀位内。
1、 制造成本低。主要部件是刀库体及分度盘,只要这两样零件加工精度得到保证即可,运动部件中刀库的分度使用的是非常经典的“马氏机构”,前后、上下运动主要选用气缸。装配调整比较方便,维护简单。一般机床制造厂家都能自制。
2、 刀号的计数原理。一般在换刀位安装一个无触点开关,1号刀位上安装挡板。每次机床开机后刀库必须“回零”,刀库在旋转时,只要挡板靠近(距离为0.3mm 左右)无触点开关,数控系统就默认为1号刀。并以此为计数基准,“马氏机构”转过几次,当前就是几号刀。只要机床不关机,当前刀号就被记忆。刀具更换时,一般按最近距离旋转原则,刀号编号按逆时针方向,如果刀库数量是18,当前刀号位8,要换6号刀,按最近距离换刀原则,刀库是逆时针转。如要换10号刀,刀库是顺时针转。
机床关机后刀具记忆清零。
3、 固定地址换刀刀库换刀时间比较长国内的机床一般要8秒以上(从一次切削到另一次切削)。
4、 圆盘式刀库的总刀具数量受限制,不宜过多,一般40#刀柄的不超过24把,50#的不超过20把,大型龙门机床也有把圆盘转变为链式结构,刀具数量多达60把。
机械手刀库
机械手刀库换刀是随机地址换刀。每个刀套上无编号,它最大的优点是换刀迅速、可靠。
1、 制造成本高。刀库有一个个刀套链式组合起来,机械手换刀的动作有凸轮机构控制,零件的加工比较复杂。装配调试也比较复杂,一般由专业厂家生产,机床制造商一般不自制。
2、 刀号的计数原理。与固定地址选刀一样,它也有基准刀号:1号刀。但我们只能理解为1号刀套,而不是零件程序中的1号刀:T1。系统中有一张刀具表。它有两栏。一栏是刀套号,一栏是对应刀套号的当前程序刀号。假如我们编一个三把刀具的加工程序,刀具的放置起始是1号刀套装T1(1号刀),2号刀套装T2,3 号刀套装T3,我们知道当主轴上T1在加工时,T2刀即准备好,换刀后,T1换进2号刀套,同理,在T3加工时,T2就装在3号刀套里。一个循环后,前一把刀具就安装到后一把刀具的刀套里。数控系统对刀套号及刀具号的记忆是永久的,关机后再开机刀库不用“回零”即可恢复关机前的状态。如果“回零”,那必须在刀具表中修改刀套号中相对应的刀具号。
3、 机械手刀库换刀时间一般为4秒(从一次切削到另一次切削)。
4、 刀具数量一般比圆盘刀库多,常规有18、20、30、40、60等
5、 刀库的凸轮箱要定期更换起润滑、冷却作用的齿轮油。
二、使用的选择
两种刀库形式各有优缺点。选择哪一种?常规选择大家关注两点:一是价格,二是使用场合。
价格:以40#刀库20把刀为例。圆盘式刀库价格约为3.5万,机械手刀库为6.5万。
使用场合:一般单件小批量生产用圆盘式刀库为好,大批量生产用机械手刀库。
另外大家也知道机械手刀库可靠性比圆盘式刀库高,但圆盘式刀库维护保养简单方便。
其实还有几点大家容易忽略。

1、 圆盘式刀库的刀柄在刀库内放置时7:24的锥面是敞开的,无保护,时间久了或车间环境恶劣,锥面易脏。影响刀具的重复安装精度。而机械手刀库的刀套包容全部锥面,不易脏。特别对精镗刀的鏜孔精度稳定性有好处。
2、 机械手刀库对刀具重量要求严格,一旦超重,刀具会从机械手中甩出去,易出危险。长度也必须在要求范围内,机械手旋转时所占的空间比较大,编程者须计算换刀是否会碰夹具等。
3、 圆盘式刀库从使用上讲,刀具应在圆盘周围均匀放置,尽可能使质量重心在圆盘中心。以延长刀库使用寿命。
4、 从承重的角度讲,圆盘式刀库的刀柄以40#和30#比较好,50#的刀柄最好选机械手刀库。
5、 机械手刀库在使用大直径刀具(大于相邻刀位的最大直径)时处理比较麻烦。要么每一把刀具间隔位置都一样。要么通过PLC专门辟出几个刀套位作为“特区”。
三、刀库的故障情况
圆盘式刀库的故障概率比机械手刀库高,易损件主要是“马式机构”中拨叉上的滚针轴承损坏,如果刀库长时间满载或者偏重运行。那导轨副会磨损、圆盘中心的轴承也会磨损。但是更换都是比较方便的。
机械手刀库主要是靠凸轮机构完成换刀动作的,简单、可靠。平时只要按时更换凸轮箱里的油即可。使用寿命长。如果凸轮槽磨损到一定程度后不更换,刀库就不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不错,有懂plc编程和宏程序的大侠能不能讲讲怎么控制刀库动作,对这个一直是一头雾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过段时间整理出来了  发在这边

网友:
LZ是有经验之人,带领DX们大步跨向换刀自动化

网友:
就是不知道刀和工件的距离是怎么样调整的,这么多刀怎么能调整到同一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想G54....这些代码  你就会做多主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