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 飞不起来 4个浆 帮忙看看 图

楼主(2012-04-30):
帮忙看看

网友:
桨装错了是不是?看看正反桨的安装。

网友:
左右的上下桨一顺的啊: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 是顺了吗  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迷糊了 你告诉我咋装啊

网友:
电机的接线有问题吗?查一下。

网友:
桨装的对 看看正反转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桨对的 自己测试下 电机转向和说明书上一致不 不一致就是电机线和电调红黄线接反的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也不盖电调盖。。难盖上去 还是角给盖断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啊  安一个坏一个  哈哈  XA就这个东西没做好

网友:
学习学习,礼貌回帖

网友(2012-07-01):
新手学习,礼貌回帖

网友:
看看四个桨是不是都朝迎风面转的

网友:
桨安装没有问题、看看电机转向是不是有问题、1、3 是顺时针、2、4是逆时针

网友(2012-10-17):
回帖挣分回帖挣分回帖挣分回帖挣分回帖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