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 圆棒等金属材料

楼主(2012-04-30):
今日旅游途中进了一个旧货市场  里面的板材论重量 每斤1.6元 按尺寸切割好的 每斤2.6元   说是45号钢

问题1  这个价格如何?
问题2  如何保证买到的是45号钢?
问题3  市场里的这些边角料是不是还有可能是别的型号钢材?这个最我最困惑

兄弟我吃饭去了 各位师兄畅所欲言啊 回来给各位师兄在作揖啊  哈哈

网友:
地点、照片(如果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不要砸我)

网友A:
1这个价格是最便宜的废品站价格,,这个价格尺寸合适就可以拿下使用,,,,,,,买废品还每斤1.3-1.4元
2,45号钢是最常见的钢材,也是最便宜的(铸铁除外)
3如果是别的型号的钢材要贵一些(50号硬度高一点)一样用
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价格是最便宜的废品站价格,,这个价格尺寸合适就可以拿下使用,,,,,,,买废品还每斤1.3-1.4元
2,45号钢是最常见的钢材,也是最便宜的(铸铁除外)
3如果是别的型号的钢材要贵一些(50号硬度高一点)一样用
楼 ...

多谢师兄点评  看来以后需要料可以从那儿进了 当时不了解行情 没有买 准备搞点材料D个砂带机的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个价格是最便宜的废品站价格,,这个价格尺寸合适就可以拿下使用,,,,,,,买废品还每斤1.3-1.4元
2,45号钢是最常见的钢材,也是最便宜的(铸铁除外)
3如果是别的型号的钢材要贵一些(50号硬度高一点)一样用
楼 ...

A3比45便宜
至于钢号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砂轮机磨磨  看看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比45便宜
至于钢号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砂轮机磨磨  看看火花

师兄 A3型号的一般市场里很多吗 价位能错几成?肉眼能大致区分出来吗?

楼主:
百度:A3钢是过去的叫法,现在虽然还在用,但已限于口语,在书面文件中最好别用,它是甲类钢,这类钢生产厂家出厂时只保证机械性能而不保证化学成份,所以杂质成份如S、P可能多一点,其含碳量在0.2%左右,大致相当于20号钢,与新标准中Q235相当。

网友C:
A3冷匝钢板,原材料表面是灰黑色层,较软,棒料砸到地上声音发闷一些。
45#冷匝板材,原材料表面多是棕红色,而这层棕红色的表面不容易脱落,硬度一般,气割口见水硬度上升,棒料砸到硬地上,声音较清脆。

网友:
45号最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3冷匝钢板,原材料表面是灰黑色层,较软,棒料砸到地上声音发闷一些。
45#冷匝板材,原材料表面多是棕红色,而这层棕红色的表面不容易脱落,硬度一般,气割口见水硬度上升,棒料砸到硬地上,声音较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