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两个微电机,我遇到了难题

楼主(2012-04-30):
具体说就是这两个电机需要400赫兹的电源,电压为115伏或者90伏,电流能够有400毫安就满富余了,当然能有1安更好,搜遍了网络也没有,也不是真的没有,就是太贵了,少说要3000,要是300或500的咱还是可以毫不犹豫的,也到逆变器的柜台咨询过,量少,人家才不做.
其实我也了解过,逆变器就是把12伏(或其它的电压)直流调制成高频高压,然后整流后得到一稳定高压直流电,然后再进行近似正弦波的模拟调制,调整成50周就是平时的市电一样,调整成400周就是我需要的,不过说起来容易,对于我就是做起来难了.
电机是这样的,很小,应用时是一台做为主动机跟着设备转,另一台做为从动机与主动机联接好线后可以在任何地点正确的跟着主动机转,是与主动机同步的一点角度不差的模拟出来,比旋转编码器有一个极大的优点是,不用清零,断电后不管停在任何位置,只要给电,从动机的指示角度立刻与主动机的所处位置一样.
这种微电机的输出力矩很小,如果我把它用在实处时,只是用它带动一个圆盘做为指示器用.
学名自整角机:

网友A:
自己做个简易变频电源用双稳电路做频率发生器用场管做桥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简易变频电源用双稳电路做频率发生器用场管做桥式输出

我的弱项啊,以前学过电子管和晶体管电路,也学了几天模拟集成电路.可是现在看见印刷电路板都头大,一点不夸张,焊个二极管有时都分不清极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弱项啊,以前学过电子管和晶体管电路,也学了几天模拟集成电路.可是现在看见印刷电路板都头大,一点不夸张,焊个二极管有时都分不清极向...

网友:
买个变频器全都解决了。

网友B:
标题

我们单位就用得这种自整角机、我还有一个、跟踪用的,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参数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1hzz

是我.
哪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就用得这种自整角机、我还有一个、跟踪用的,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参数我忘了,

50赫兹的省事,但是嫌它个头大,400赫兹的袖珍了,可电源不好整了...

网友D:
400赫兹是标准工频 楼主想做天线指示器  以前那工频是用马达带动400赫兹发电机产生的 现在用逆变电路简单多了 不过友情提醒一下 400赫兹的220V电机你用50赫兹20V可能可以用 我曾经多次把自整角机和旋转变压器用20伏弄转起来当马达玩,再说一遍是“可能”我没有试过正常的按照自整角机那样使用

网友:
 那东东有多高精度呢,我看了厂家手册似乎最高精度的能到5分一般的精度很差几度那么大误差的

网友:
东西不适合你,还是出了吧

网友:
雷达阵列过去这么用过--全部雷达同时一个方位跟踪

网友:
这个大小的电机我见过1000赫兹的,不知道怎么搞转所以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赫兹是标准工频 楼主想做天线指示器  以前那工频是用马达带动400赫兹发电机产生的 现在用逆变电路简单多了 不过友情提醒一下 400赫兹的220V电机你用50赫兹20V可能可以用 我曾经多次把自整角机和旋转变压器用20伏弄 ...

不敢用50周直接去试,怕一通电就给里边的线包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