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舵量求助

楼主(2012-04-30):
911起飞还是很顺利的,但是空中的操控确实难。
想问下对新手来说,是大舵量好还是小舵量好

网友A:
建议你风大就找个羽毛球馆之类比较大空间室内飞,小舵量适合新手,如果室外微风也不怕,可以飞。我的判断标准是:当你想飞时,外出看看树叶尾是否摆动太大来判断风量。等你适应手感之后,就可以在更小室内空间飞了。我一般都是用小舵机,大舵机甚少用。PS:额外提醒,切记飞太高了,地面没风不等于高空没风,特别如果你是新手切记。不少人交过飞丢的学费,我也不例外

楼主:
我现在基本在室内飞 想问下哪个室内飞大小舵量对新手而言哪个操控更容易
我来改成小舵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