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把仿古的钥匙,大家随便看看

楼主(2012-04-30):
帮钟表收藏者做的仿古的钥匙
以后还要做旧下

先钻的圆孔,再那冲子冲,冲子没磨好

先钻的圆孔,再那冲子冲,冲子没磨好

这个是用激光割的

这个是用激光割的

网友:
方孔应该先用方形锉刀加工到接尺寸后再用磨好的方钢敲进去。
把用上的花是用激光割的?好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是盲孔啊,才3.2mm
没这么小的锉刀
我是直接钻3.2的孔,然后那4mm的hss的圆钢磨的,总是磨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激光割的,本来想拿雕刻机做的,主轴干不动。。。
刀路也是这样设计的,所以最小的R角2mm,有些地方其实可以锐角的
激光也有不好的地方
一共割了12个,6个报废了,因为最小的那个爱心的地方老是割不透

网友:
漂亮 ,    方孔 不好弄。

网友:
方孔可以用4MM超硬白钢条插出来

网友:
不错。你是说钥匙柄仿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是盲孔啊,才3.2mm
没这么小的锉刀
我是直接钻3.2的孔,然后那4mm的hss的圆钢磨的,总是磨不好~

买过10CM长的什锦小锉刀。

网友:
花上好价钱了

网友B:
作为钥匙做的不错,作为仿古钥匙来说缺了韵味,做的太工整了,机器味道太浓

网友:
拧发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钥匙做的不错,作为仿古钥匙来说缺了韵味,做的太工整了,机器味道太浓

网友:
应该用手工錾透比较好,再轻轻的线刻一些线条,用麻底表现更好

网友C:
楼主啊!你做错了!应该是先打个圆孔,放入4MM白钢条。放煤气灶烧红,然后慢慢锻打!锻打后外圆一车!尾部根本不需要激光切割!几个麻花钻配合钻钻就ok了!!何必话那冤枉钱............

网友C:
黄铜料的话,打孔后直接錾

网友D:
电火花简单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网友:
把用上的花是用激光割的?好漂亮。

网友:
太光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是盲孔啊,才3.2mm
没这么小的锉刀
我是直接钻3.2的孔,然后那4mm的hss的圆钢磨的,总是磨不好~

方孔!用一废丝锥冲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简单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你说的是线割吧!
电火花?电极有够你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你做错了!应该是先打个圆孔,放入4MM白钢条。放煤气灶烧红,然后慢慢锻打!锻打后外圆一车!尾部根本不需要激光切割!几个麻花钻配合钻钻就ok了!!何必话那冤枉钱............
我做也是折磨做。楼主的法太累了。一个铜,好办

网友:
回复 网友E:

铜片弯电极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专门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艺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夫果然有见地,目前只能算是半成品,后面还想拿什么溶液泡下,发黑,弄点铜绿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似的,古董钟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你做错了!应该是先打个圆孔,放入4MM白钢条。放煤气灶烧红,然后慢慢锻打!锻打后外圆一车!尾部根本不需要激光切割!几个麻花钻配合钻钻就ok了!!何必话那冤枉钱............

这个办法好,哪天试试。激光的话是朋友帮忙,还好没花这个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料的话,打孔后直接錾

貌似楼上几位都提到“錾”这个工艺
还真不知道怎么搞,有人来科普下吗?

网友:
这个算是古代外星人才能做得出来的,太规整,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楼上几位都提到“錾”这个工艺
还真不知道怎么搞,有人来科普下吗?

和凿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好,哪天试试。激光的话是朋友帮忙,还好没花这个冤枉钱

兄弟啊!!你有这样的条件!直接割个4方的通孔啊!!然后尾部焊上就漂漂亮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