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软轴的问题

楼主(2012-04-30):
请问传动轴, 软轴,就是一个软的一个硬的!那个更容易自己制作,请问制作材料和过程,跪求!跪到有人解答为之,!

网友A:
硬轴低速 高速运转噪声震动大动力损失也大!可以自己制作,价钱也比较便宜!适合低速船

软轴高速轴 ,震动小噪声小动力损失也小,自己做不了!价钱也比较贵!适合高速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下硬轴的制作材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轴低速 高速运转噪声震动大动力损失也大!可以自己制作,价钱也比较便宜!适合低速船

软轴高速轴 ,震动小噪声小动力损失也小,自己做不了!价钱也比较贵!适合高速船

你的見解很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硬轴的制作材料吗?谢谢

不鏽鋼,軸承鋼,45#鋼,鈦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其实要求不高的话 自行车条就可以 而且一头还车的有螺丝!容易搞到手,找根铜管做套里面灌上黄油就可以了!如果找不到铜管,就拆天线的管子做套!
淘宝上买成品也就是十几块钱!步过你还要花十几块钱的运费!建议你买成品的硬轴总成!精度高些,再配个万向节,效果不错的!

网友:
万向节不好,还是用连轴器,虽然贵了那么一点点。但效果是可以的